有没大侠帮忙尝试修复v16r电调.....

楼主(2009-11-19):
......电车用的V16r电调用了一次后就没反应了(对接收的供电正常,但
电机
无反应)......有没大侠可以帮忙尝试修复..............(在帮修区发过....木有人回应......只能尝试在这里问下........).

网友A:
上图看一下

网友B:
联系我吧
我可以帮你修

网友C:
把第三张图表面胶去掉再看

楼主:
图三的那个不是胶,而是金属片,是用焊锡固定的....偶没工具也没技术取下来啊.....虽然怀疑有可能就是下面的fet烧掉了....但个人技术不会检修.....

网友C:
那比较麻烦了,不弄下来没法修啊,用电烙铁加热看看能不能弄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