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电固,配电池,麻烦老鸟指点

楼主(2009-11-19):
兄弟我刚入手一架塞斯纳206T 翼展1080,新西达2212 新西达30A
不知配个什么
电池
什么牌子 多少毫安 多少C的
还有平衡充
麻烦老鸟推荐
注:小弟属穷人行列

网友A:
11.1V 我只知道先配轻一点的 ,比较好操纵.玩熟再换安数大点的重点的.:loveliness:

网友A:
11.1V花牌电,MAX B6的充电器,便宜.

网友B:
11.1v 2200mah 20c可以了

网友C:
这样的小飞机,1000~1500mAH 10~15C的电池足够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用2200的实在是大大的让飞行性能变坏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