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飞啊,没个指导,请大家帮我吧.......................

楼主(2009-11-19):
谢谢大伙!
1、450机,电池悬下来3.7v,时间9分钟,这电池算正常不?
2、用的是dx6i的控,调陀螺感度貌似有两个途径,一个是用行程里的gyro调,一个是直接在单独gyro项里调,前者上下行程各125%,后者0-100%,低于40%几(叫不准)非锁尾,高于这个值为锁尾。用的是gm700,数值大概调多少我真是没法把握啦,曾经一度在第二种调法当中从100%调到60%,未见锁尾有何变化,情况如下描述。大家帮忙给个指导吧
3、尾巴就是抖,一般情况是尾巴左漂(中立点基本找好),间断性的左右抖动,辉盛9的舵机,也想换401+9257,但缺米,就别这么奢华了,能上天就行了,用我这老掉牙的设备怎么能尽其能吧,朋友们请帮帮我

网友:
电池时间正常,控的设置不清楚,一般高点,以不追尾为准,比如70%。
陀螺仪比较初级,尾巴漂很正常。
尾巴抖的话检查一下尾推是否顺滑

网友:
时间9分钟    不好 这样坏电池 我原来最久的一次飞了12min 那些老师傅都说要不得,我现在飞450pro 用的是格式25c的电池。我每块电池也就飞4min ,总电源不低于11.3v。至于为是电池飞久的要不得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估计是长时间放电对电池的寿命影响很大吧。

楼主:
4分钟? 难不成兄弟说的是3D4分吧,俺说的是悬停,要是悬停4分也太......

网友:
我一般就悬停和航线飞6分钟左右,尽量不要让电池工作太长时间,左右我想电池会多用几个循环。个人意见,呵呵!!!

网友:
飞太长时间就容易精神涣散,因为人保持高度精神集中的状态就几分钟,过后容易溜号,最后导致炸机。飞一次5,6分钟就可以了。

楼主:
恩恩 !朋友们的意见宝贵啊! 另外俺一直在用便宜的舵机,玩着也就这么地儿了! 如果更换斜盘为数字舵机还有锁尾舵机,用数字的,效果究竟能差多少啊?请朋友们说说,这玩意没摆弄过,还真不知道区别有多大,有时总是安慰自己,烂设备练好身手,也都这么飞了!!!

网友:
换吧,别折腾了,等你折腾完了就知道早该换好点的陀螺仪和锁尾驼机了!!我觉得450关键在于尾巴,斜盘驼机辉XX9G就可以悬停和一般的航线了,你技术上去了折腾也过了,我也有过折腾的经历!!!!单飞的飘过!!!!

网友:
水平上去了,就得用好设备了,不然会严重影响你的技术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