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相信哪个表??

楼主(2009-11-20):
我该相信哪个表的显示?4.17 4.36 4.21

网友:
建议楼主抓阄吧!!!

网友:
严重同意楼上之决定

网友:
每只表的阻抗不一样有误差很正常。。。

网友A:
去掉一个最高4.36,去掉一个最低4.17,最后得出4.21

网友B:
中间这块

网友:
要看表的位数、测量用的档位
是1999、4999、6999显示的

网友:
坦率的说,国产的手持式仪表测量精度特别是重复精度都不太高。

楼主:
要4.2伏真的那么难阿,早知道就用一个表了,到底是多少电压只有电池知道了

网友:
胜利这个表还不错,9806的4位半,一个用过3年拿去用6位半的表校电压,电压档所有显示数字都是一致的,除了6位半多的几位。

网友:
还是胜利比较稳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掉一个最高4.36,去掉一个最低4.17,最后得出4.21
评委打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间这块

就因为它屏幕大??
精度而言,中间这块最烂。

网友C:
搂主十分有必要介绍一下你的充电器!!

楼主:
比较下来还是胜利的吧,还是相信胜利了,充电器是332,网上卖的板自己做的,陆陆续续花了我半个月时间

网友:
应该是胜利的可靠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搂主十分有必要介绍一下你的充电器!!

建议发电路原理图

网友:
胜利仪器!!!

网友D:
买个五位半或更高的表.
上面的都不可信

网友E:
用胜利 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