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桨的问题

楼主(2009-11-20):
我的
电机
2212 1400
电池
20C 1500
电调30A
原来用的8060桨,但是现在两个都断了,一个两节,一个变短了,我剪了剪现在总长度是16CM,还有一个9060桨,我在地上试了试,9060拉力很大,但是很短时间电调就稍热,剪短的8060也是,以前从没出现过,不知道这两支桨能否再继续用

网友A:
2212 1400 配8060应该没问题 不需要剪短 既然剪短了 就别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