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变压器(已买,感谢诸位),求教380、220输入的变压器怎么用

楼主(2009-11-20):
如图,输入是220v380v的,输出6.3/12/24/36v.
想向大家请教几个问题。
1.这种是隔离变压器吗?
2.以300瓦为例,怎么计算输出时各档的电流?
3.在380v输入端输入220v可以吗。如果可以,输出电压有什么变化?
4.价格,300瓦110rmb价格怎么样?
5。380v输入怎么接线?
谢谢各位,请指教

变压器

变压器

网友:
主要看需要多大输出电压、电流,盲目买花冤枉钱

网友:
300VA    输入电流300/380=0。79A    输出电流300/36=8。3A
接24V 12V 6。3V时只要电流不超过8。3A就可以了。

380V输入220V时,次级电压都会降低。36V只有21V左右。

价格不是很清楚。

380V接线是:两根火线接0和380V就可以了。

网友:
价格可以打我们公司销售部的电话问一下。0577-62761090

楼主:
回楼上的兄弟
我的用途是经过整流后给直流电机供电
电流6a以上
顺便也可以得到便宜的常用电压

网友:
W / V = I , 如:100W / 36V =2.77A . W就是VA。

网友:
6A负载,电压多少V?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热心回复
也就是说
各档电流一样大,对吗?

楼主:
多谢tabyqxiaomin
我先去就近的电子市场看看
如果没有再麻烦贵公司
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热心回复
也就是说
各档电流一样大,对吗?

错啦,要看次级的线径和W / V = I ,各挡的输出电流是不一样的,电压高容许的额定电流小,电压低容许的额定电流大,如果同时用几组次级电压输出,几组次级输出功率的总和要低于100VA。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啦,要看次级的线径和W / V = I ,各挡的输出电流是不一样的,电压高容许的额定电流小,电压低容许的额定电流大,如果同时用几组次级电压输出,几组次级输出功率的总和要低于100VA。

简单,重新计算一下次级,用同一种线重绕,根据电压抽几个头,我经常改自己需要电压电流的变压器。

网友B:
朋友是不是要这个意思。

简单,重新计算一下次级,用同一种线重绕,根据电压抽几个头,我经常改自己需要电压电流的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是不是要这个意思。

楼主:
呵呵,五行兄弟
我看不懂电路图啊
所以变压器也不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五行兄弟
我看不懂电路图啊
所以变压器也不懂

晕,这么简单的电路不懂,问一下楼主是搞哪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五行兄弟
我看不懂电路图啊
所以变压器也不懂

直接找人定制或买成品吧
这2C牛各有一组28V2A、17V4A  ,2牛并联最大输出可以28V4A  17V8A

网友:
你这个控制变压器功率为100瓦,初级可以220V输入也可以380V输入,接线为:0--220,0-380。次级输出共4挡,36V(2.77A);24V(4.16A);12V(8.33A);6.3V(15.8A),这是单组次级输出的数据,多极输出时总功率不要超出100W,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这个小牛做一台小型电子打鱼器不错,配20 AH 电瓶轻便型,如果 300 W铁芯可以做台大的打鱼器了,配 80  ---150 AH 电瓶重型,呵呵。

网友:
用这种变压器很不合算的,价格高不说,还不能稳压,充电器耗电大,这个变压器用的时候压降很厉害的,现在的开关电源已经很便宜的,淘宝上随便就能搜到12V十几A的电源,买二手的就行。

网友C:
我只看了楼主的要求,我极力推荐你找一个二手的台式机的电源12伏,5伏都有,6安不成问题,主要是便宜呀,我这才10元一个。而且输出就是直流,省事多了
以上是小弟愚见
有得罪之处请见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只看了楼主的要求,我极力推荐你找一个二手的台式机的电源12伏,5伏都有,6安不成问题,主要是便宜呀,我这才10元一个。而且输出就是直流,省事多了
以上是小弟愚见
有得罪之处请见谅

严重同意!!!
好的电脑的电源实际价值不低于150元,二手的电源因为沦为了电子垃圾,其内部又没有值得大量回收的东西,通常只要15元就能买到!挑选的时候直接掂一掂重量就行,找那个最重的,然后上电试验一下。
直接就是稳压输出也不用搞整流滤波。如果楼主不会接线路,可以找我qq:94471787

楼主:
哎呀,感谢诸位兄弟的热情帮助
可惜我看到的晚了,
我昨天下午顺便去电子市场买了变压器。
郁闷,看来又花冤枉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