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相同牌子,容量,电压的电池,大C数的是不是重量大点的

楼主(2009-11-20):
请问相同牌子,容量,电压的
电池
,大C数的是不是重量大点的

网友A:
我是个新手,也像楼主一样想知道XX.哪位前辈帮帮我们啊.?

网友B:
现在市面上的情况一般都是这样!
15C 20C 25C 30C 每一个之间的重量都递增20g左右!规格也有点区别,C数越大尺寸也会有稍微的增加!
不过现在技术提高了,15C的产品开始淡出市场,25C主流。20C 根25C 的尺寸和重量已经很接近!基本可以忽略!
从电池容量方面说,同C数,不同容量的电池,体积跟重量区别就很明显了!

网友C:
C数越大,涂布的密度越大,电解液也相对会较大,所以重量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