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6EX美国手改回日本手问题 急!!!

楼主(2009-11-20):
控买的时候默认为美国手 ,现在打算改回日本手,发现左手的依然是默认了,3通道  右边默认2通道  由于飞固定翼需要DR大小舵切换, 还是美国手的时候,是否把2通道电位器的线焊接在右手边了???2跟3调换了??? 还是直接可以在控里面设置回日本手的习惯???
急!!!!!! 万分感激~!!!!

网友A:
在控里直接改设置就OK了
硬件修改:打开发射机,把银白色压片从3通道装到2通道,把从2通道回中弹簧拆下装到3通道上,完成硬件修改了。
软件修改:同时按住MODE键和SELECT键,然后打开电源,就会进入调整模式界面。通过上下滑动DATA INPUT键,修改STCK 为1,关机再开机就是日本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控里直接改设置就OK了
硬件修改:打开发射机,把银白色压片从3通道装到2通道,把从2通道回中弹簧拆下装到3通道上,完成硬件修改了。
软件修改:同时按住MODE键和SELECT键,然后打开电源,就会进入调整模式界面。 ...

然后选择1就OK拉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