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L主炮升降改造电路

楼主(2009-11-20):
上回说遐想..间单改造HL主炮任意升降,也适用於虎王,构思用最简单及最小元件完成,只要你能看懂简单线路图及焊线便行,原控制器摇杆,推上是发炮,拉下主炮上升下降,旋迥式,加了这电路便可随意升或降,注意..只适用於改造HL闪光炮,打蛋的不行,原因是打弹的通道被用了,HL闪光炮还有一个独立的触发点作伸缩闪光之用,虎王的便需在主控板接一引线作触发闪光後座之用(接线稍後说明)
全电路只用二个小型继电器作倒相,当继电器A工作时,马达正转,主炮上升,当继电器B工作时,马达逆转,主炮下降,这便可随意控制升降了,很简单吧......
继电器可用微型的6-9V双刀双的二个,万用版一小块,由於HL及虎王对发炮及升降也是采用共用B+引线,控制开合是地线或称负极,所以便有三条引线分别接至电路相对接线点...........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利用HL闪光版本的空余通道。BB版本改了就变成哑炮了,不合算。虎王也必须改伸缩炮才行,总之要取消打BB弹功能。找触发炮管伸缩闪光的线要费些功夫,如果电路和HL的是一样的,参照一下找出即可。
不知对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这样啊,利用HL闪光版本的空余通道。BB版本改了就变成哑炮了,不合算。虎王也必须改伸缩炮才行,总之要取消打BB弹功能。找触发炮管伸缩闪光的线要费些功夫,如果电路和HL的是一样的,参照一下找出即可。 ...
错了 只是把BB变作闪光版,没哑的,还能与车身後退发炮声同步,更真实,bb是个玩具功能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