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否该入A6 ?

楼主(2009-11-20):
飞直机,目前2块电,2200,20c。用简易平衡充,充好一块要4.5小时左右。
基本上每周六、日飞2、3次。
现在简易充充出来单片电压相差0.01v。精度是否可以?这样的简易充对
电池
损害大吗?
请问用a6是否对电池寿命好点?
如果对电池寿命有好处,还是打算入A6。
但是A6 价格又比较贵,初步算算A6一台,至少400。开关电源(明纬的)一个130。总计:530块。
现在在犹豫,是否该入手呢?

网友A:
不应该,,
就二块电池飞,,,一简易充够用了,,,
要是觉得充电时间太长了,可以拆开看看里面,有个可调的电阻,在输入端,你可以调整一下充电电流,这样可以缩短充电时间,我改过之后,基本上,1个小时左右,充满,1500MAH,20C

网友B:
2块电充九小时你那充电也太要命了

网友C:
充电时间在3到4小时是正常,充快了未尝是件好事。
充电器你看你需要还充哪些规格的电池,如果不多,那么简易充就行。
你玩的是直机,不是电池,当然你这电池的精度是可以的。余下的钱用来准备直升机的配件吧。祝爽飞

网友D:
灰太狼,要不太玩多还是不买的好,要想一直玩下去,你最终还是会买的,不过大约是你几个月或一年后的某一天了,要是以后还是得买,那就现在买了吧!这样你可以提前用到未来的东西,多值!

楼主:
呵呵,谢谢各位的建议。
to2楼:我还是慢慢充吧,反正玩的不多,一天充一块。自己改充电器,怕怕 冒火
to3楼:我的简易充0.75A,所以充电很慢。但精度还可以。

网友E:
充电器是基础建设,一劳永逸,建议基础建设稍高需求一个档次

网友F:
你要是准备玩下去,早晚得买A6,既然早晚得买,晚买不如早买,A6的价格基本不会再低了

网友:
lipro 或者用淘宝卖的1A以上 2A以下的充电板自己DIY

网友G:
买TC-F6吧!这个价钱合理,可以同时充三个3S的锂电,还能充A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