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天地飞6C。

楼主(2009-11-20):
我的天地飞的线路板(图一)。网上的天地飞线路板(图二)。看图二,芯片的缺口在高频信号输入的那边,而我的线路板的芯片座缺口却在另一边。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般芯片的缺口和其插座的缺口应对应插装的。烦请天地飞的小姐解释。注:高频信号输入插是我为方便修理而加装的。
图二照片来源: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68839&extra=page%3D2

网友:
不好用吗

网友:
你是说他的芯片插座装反了吧?
那么芯片有没有装反呢?
如果芯片没装反,那就完全没有问题,只是按装工人稍微有一点RP问题。

楼主:
回复地板,

这台的芯片插座装反了,这在天地飞工厂是不应该出现的低级错误。这给我们这些爱修理的人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我在等天地飞小姐的答复,昨天好像删过我的这个帖子,是不是天地飞怕模友们看到。今天又看到这个帖了。

网友:
这个完全不能算是错误的。真的!
没人规定产品必须按照方便维修的电路设计。
我都见过把DIP16的插座剪掉两个脚用在DIP14上……

网友:
随意,没有标准,结果怎么了,不照样用吗?

网友:
这个,只能说楼主是缺乏维修的基本常识。任何一个搞维修的,在电路没拆之前就应该搞清楚电路或者芯片的走向或者方向,仅仅靠插座来识别会吃很多亏的。

网友(2010-02-16):
骨头里面找鸡蛋,装酷,谁家的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