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16共轴改装,11月19再上3分钟室内录像!只用三个舵机。

楼主(2009-11-20):
昨天中午,天冷,依旧只好在室内飞 E016 共轴改装机。看录像。
下午下班,在楼下飞了一段“高速任意角度航线”,主要是试飞:
45度,135度,270度的高速航线。(共轴机锁尾全靠陀螺仪 )
终于有了“飞”的感觉 ,而不是“漂飞机”! !

[cc]flash/player.swf?videoID=171867_5515208&autoStart=false&share=true[/cc]

可惜好景不长:
今天20号,中午飞出“机械事故”了。。。
飞机在空中,飞了几个高速俯冲拉上,之后:下层桨螺丝打滑
飞机在 4米的高度开始快速自旋,快落地前,推了一秒油门,
减缓了坠落的速度,但是由于是带倾斜角度的,右前方的机轮
仍然受伤严重,还好:其它所有部件都无伤,各个关节连杆
都没有发生‘脱出’!!
现在正在:回复旧貌正好试用我自制的CCPM控制板飞标准E016

还好都没伤其它部位

还好都没伤其它部位

伤得都不重要

伤得都不重要

网友:
玩的开心就好

我发现看这个改装的人很少

楼主:
累计起来也不少了,这个帖子是20号发的,
19号的录像,因网络不畅通,直到今天才发出...
我上完录像20分钟,就看见录像有186的下 载量.

 现在是15:45,,E016暂时恢复了原貌,,用了我
自己的CCPM控制板..17:30就去飞一飞...

感受感受:主桨矩和尾桨矩同时受陀螺仪控制的效果

暂时恢复原貌

暂时恢复原貌

网友:
哇!!机轮还要加强啊!

网友:
我来顶一把~

基本快成熟了。

你下面的大桨,要不要调整双桨?

网友:
想问下你,用的电什么电池?多少放电?

楼主:
因为下层桨也高速转动,不方便用仪表测量起飞电流。起飞电流估算是 8 A 左右。

目前是用的:11.1V (三节锂电池) 1000mAH 的容量,15C 的最大放电速度。估算的理论飞行时间只有:七分半钟,为了保护新买的电池我实际一般只飞五分钟。

——共轴改装,还是比较成功的,彻底消除了‘左飘’!——
——偶尔对位准确的情况下,可以悬停脱控 2秒左右 !——

(下面的桨:靠‘目测’做静态对位,算是调均匀了桨矩,
下层桨的中心铝片、是数控机床加工的,精密度很高很关键 !
实际高速转动之后,机身振动很小,与不改装无明显差别!!)

现在进行的:仍然是‘过渡方案’,机轮也是暂时的。。。
目前已经确立:俺的这个可编程逻辑芯片的控制是成功的
机腹部的大桨,下一步仍然是要移动到头顶,整个改装机
才具有实用价值。。。这最后一步难度也不小。。。

当然最后这一步,也不限于E016 ,毕竟E016的载重能力有限,
目前正在寻找最适合“旋头通天”改装的旋头。请大家也帮忙找找,
看有哪个450的旋头,主轴必须是空心的,你要假设:用另外一根
细直的钢丝———彻底贯穿整个主轴,所有的障碍物都必须清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