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7W功放成功了

楼主(2009-11-20):
不会做的可以买,网上也有C1971电路图,电路一样的,平宜不贵,帮本地模友买了两个,一个40M一个72M的,接上就可以用了,

楼主:
把控的天线信号还有地线引到插座上输出就好了,天线接插座中心,地线接插座外壳 一点都不难改装

网友:
不顶不行,佩服

网友A:
拉了距离最远多远?调频是否方便?

网友:
麻烦哪买给个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了距离最远多远?调频是否方便?

还没试距离,估计最少有5-6公里,明天测试发射功率还有对其它模友的干扰,到时在上图

网友:
另外你怎么调整频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试距离,估计最少有5-6公里,明天测试发射功率还有对其它模友的干扰,到时在上图
射频输出功率是7W空中距离可达15-20KM

网友:
哦,这东西牛啊!扩充了好远了!不过安全不啊!!

为不违反国家规定哦???

网友:
难道卡拉ok的功放也行?那我家有个老的超大卡拉ok功放 我接上去会发生什么?
不过想想卡拉ok的那种功放好像不能做发射器吧

网友:
还有这回跑频吗?听说功率大了会跑频 跑频是什么效果?失控?还是抖舵?

网友:
射频是违法的!查出来是要罚款的!

网友:
你要用频谱和综测 看看杂散如何,自己做的没有仪器测试,不能用的, 一是杂散太厉害,对周围干扰很大,二是效率不高, 三是波形有问题。  一定要用仪器来调整

网友:
整一套要多少米啊!

网友:
 路过,这下有的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