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无法访问问题!局域网高手请指点一下!

楼主(2009-11-20):
两台电脑通过交换机组成一个简单的局域网络,系统都是XP,TCP/IP属性分别设IP地址为192.168.1.20和192.168.1.22,子网掩码都是255.255.255.0,其中一台电脑(名为CQ40)C盘设共享,开机后在网上邻居里都可以看到对方,但无法相互访问。怎么解决啊???网络高手指点一下啊???

网友:
要打开GUEST用户
在网络连接里,点一下设置家庭或小型办公网络然后一步一步的设置共享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又来新问题了!

谢谢LS两位,问题已解决。

楼主:
系统又不让建新的拨号连接了,怎么回事呢?

要求用户名和密码的宽带连接为灰色,不可用。怎么办啊?

网友:
启用Telephony服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