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4升空以后会顺时针盘旋,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1-20):
新手请问一个LAMA V4的问题,刚买没两天的V4,刚刚买来的时候还好,升空以后稍加控制就能很平稳悬停,但是两天以后发现飞机升空以后就会顺时针盘旋,虽然能控制回来一点,但是还是太累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有没有哪位模友有此经历啊?
敬礼!!!

网友A:
微调和混控比

网友B:
先用微调吧,不行再调混控比!!

网友C:
这是正常的,时间久了,电机磨损就要调混控了,到调不了的时候就要换电机了。

网友D:
楼上的,楼主都说才买了两天,电机哪儿有那么快就磨损到这份上?
一般这种情况先把遥控微调全部居中(油门除外),拔电池重新接电就好了
新手不要随便调混控,盘旋一般调混控是没用的,锁不了尾或者左右侧移才要调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