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飞油固的哥哥进 跪求

楼主(2009-11-2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8fde.jhtml?cm_cat=0
这架飞机如何 各位叔叔帮我配一下这套飞机的
发动机
及工具设备等 除
遥控器
帮我预算一下这架飞机大概要花多少钱 现在省吃俭用 存钱买它 文笔不好 大家原谅 谢谢大家

网友A:
你要的全轻木下单翼飞机330. 三叶40发动机400左右. 热火头30左右.4个陀机要看你买那一种. 很多价. 启动器200左右. 启动器用摩托的电瓶50左右吧。 用的槳15-30都有价。 我想连飞机大概1200-1500左右可以了...

网友B:
不推荐新手飞这个

网友C:
這台是FB40,我們這裡模友玩了很多台,比較重但又比較結實,性能要求不高最好配46LA或三葉52,配雷虎46也很好,如有錢配個OS55也不為過,如配40發動機就不夠力了!空機看了你的價錢比較高,之前有賣過二百多的!我覺得收台OS46LA比較合初學者,副翼最好改用兩個舵機,5個3003舵機、二手OS46LA和機身應在八百元左右就可以!

楼主:
可以用这台发动机飞它吗?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ff0b235b9519ed.htm

网友A:
可以, 是三叶的46级发动机。

网友D:
建议飞星宇的上单翼上反角小金星,价格差不多.

楼主:
ls叔叔 我飞电机 飞2年了 飞这架飞机应该没问题 练习机我可以 飞的很顺手 可以手接了 所以上单翼练习机不飞了

网友E:
动手能力强,又舍得大幅度改造的话,可以飞这机,毕竟漂亮、便宜。首飞前一定要记得检查重心。

网友E:
还有,卖家“全轻木”的说法相当不负责任,该机用料最失败的就是:副翼用了两片相当厚的桐木片而未采用任何减重措施,方向舵面也是用的整片桐木。

网友F:
上星期我才炸了一架。舵机仓有点小,要卡住。

网友G:
我现在也飞这个,不过还没有上天。正在调试中。用的是三叶52,福特吧标准舵机

网友H:
奉劝你们最好把副翼舵机改位置。最好改双舵机。还有改后三点

网友E:
最好设法把升降舵、方向舵连杆换成带木条的连杆,不但刚性好,重量也轻,千万不要让这两根连杆交叉,否则前转向会存在问题 。
还有,如果不想出现意外,副翼舵机最好用两只,分别装到机翼下方、两只主起落架前面蒙板上(加上三合板DIY的安装架,可靠),用Y线还是混控,问题倒是不太大。

网友I:
严重建议用上单翼.稳定性比下单翼好飞

网友J:
这飞机是哪家工厂产的?

网友E:
原帖由
dye2
于 2009-11-24 01:16 发表
这飞机是哪家工厂产的?
TAOBAO上都称“台湾”,不过,不清楚是哪门子的“台湾”

网友K:
不建议买上单,建议买带上反的下单!!!!!!!!!!!!!!听我的没有错,我是过来人

网友L:
还是先练习机哦~~跟你类似经历,穷学生玩飞机处处精打细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