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铣刀

楼主(2009-11-20):
立铣刀为什么要带旋转槽难道和钻头一样也是为了排屑,不用螺旋型用直槽不行吗

网友:
好象这与剪刀剪东西一样,剪板机的刀口也是斜的,它与面的接触是一个点向另外一个放向运动,所以刀与工件接触面积受力小,压力大各位大虾是这样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立铣刀为什么要带旋转槽难道和钻头一样也是为了排屑,不用螺旋型用直槽不行吗

当然也是为了排削了 直槽铁削会一直在一个地方不动 不能顺畅的排除 不像铰刀 铰刀是轴向移动的所以是直槽 铣刀大部分是没有轴向移动的

网友:
除了排屑,至少还有强度和刚度以及减少震动这些理由

楼主:
几位大虾分析的都很有道理,:loveliness: 集思广益 大家一说也确实有这么个理,
听说这个螺旋型在铣床得到广泛应用的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螺旋型了就不好磨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位大虾分析的都很有道理,:loveliness: 集思广益 大家一说也确实有这么个理,
听说这个螺旋型在铣床得到广泛应用的起了很大推动作用,但螺旋型了就不好磨制了,

至于磨铣刀 我们单位一般是不磨的 不行了就丢掉了 也不是不能磨 用工具磨也可以

网友A:
带合金头的铣刀不就是直巢的吗,,拿来铣侧面我感觉比螺旋的白钢刀差远了,也许是切削方向不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合金头的铣刀不就是直巢的吗,,拿来铣侧面我感觉比螺旋的白钢刀差远了,也许是切削方向不同吧
同感啊

网友:
还有,直刀磨角度不好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