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出外办事,顺便回来半路上试飞了一下乌鸦

楼主(2009-11-21):
先来个POSE,买来之后这是第三次试飞,仅仅这次场地比较专业一点

秀秀操乌鸦的设备

飞机和主人的合影,嘿嘿,我身后那大片全是公墓

我的同事充当观察员和投掷员,他非得叫我上他的照片,说是论坛有美女说不定会发生艳遇 他身后也是一大片墓地,哈哈,今天我们在死人头上飞。

感受:第一次重心很好,在主翼前往后1/3处,很好飞,高度够后遥控器都不用频繁动。飞了大概7、8分钟,下来了,第一次降落没有成功,拉起后再进行二次降落,恰好有侧风,电机一停下机身就歪的厉害,快到地面时带了点油门,速度太快,右边主翼打在同事脚上,只见当场飞机翻了个身,右主翼脱开。螺丝我上的很紧啊,活脱脱被扯开的,居然一点事都没有,看来覆膜确实不一样。究其因,是我同事想把飞机用他的腿像踢足球一样拦截停下 我不想打击他了。导致上面摄像头链接的舵机轴连根拔起,下面洞里面的摄像头倒是没事。装上,检查无误,拆掉上面可以旋转的180舵机和摄像头,只用洞洞里面的摄像头,等风小点后继续飞。

第二次,因为拆走了一个摄像头和一个9克舵机,重心有点靠后了,大概在主翼前缘往后1/2的位置,感觉很奇怪,前面轻了,应该飞起来是抬头才对,可是飞机上天后头直往下窜,弄得微调都调完了也没用,只有一直压着遥控杆在飞,实在是郁闷至极,到现在都还没搞懂,头部变轻了干嘛头老会往下掉呢??

结论,在携带方面,乌鸦做的确是不错,我一个纸袋就装起来了,装、拆机都很简单。飞行速度也不是快的吓人那种,其实油门小点,抬头快有失速的状态出现时,这种情况飞的很慢的,可以感觉到乌鸦还是很休闲。乌鸦的材料很吓人,我第一次飞的时候,重心没调好,降落的时候撞在石头上,只是把机头撞凹陷了一点点,当时真的怀疑自己没本事操乌鸦。里面的设备能被保护的很好,丝毫不会受损。我的乌鸦才飞了三次,三次都是经历了比较严重的摧残,呵呵,飞机买来就是摧残的哈。想想也罢了,我那兄弟飞翼龙一样飞,开心就好……乌鸦作为载机,很适合像我这样的懒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开心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
MP4录的FPV内容,有一段视频信号还丢了,效果太烂,估计再上优酷压缩一下就变成鬼片了 。不敢拿上来丢人,请大家见谅。下次争取带笔记本给大家上视频

网友:
 我的乌鸦还雪藏在

网友:
第3,4张照片里面都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
真是高档货啊~~~

网友A:
LZ乌鸦买的好多钱哦???那里买的?

我和你在交大人工湖里玩船来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乌鸦买的好多钱哦???那里买的?

我和你在交大人工湖里玩船来的哈哈
船早就没耍了,你喃?现在玩什么

网友:
啥时候上5000MAH的电池来个续航能力测试???

网友:
我的乌鸦还没试飞呢...舍不得飞...

网友:
小哥,乌鸦还是很好飞的,重心一般在1/3,宁可靠前也不靠后,我的乌鸦服役接近100架次了,感觉还不错的,速度很慢。一般2200mah的电池飞15分钟没有问题的,我的起飞重量950g

网友B:
各位的乌鸦都是用的什么动力?我用的XXD 2212 KV1400 30A电调 8060慢速桨 2200毫安20C 3S里电. 这个配置飞乌鸦行吗?我装好了还没去飞过......请飞过乌鸦的老鸟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的乌鸦都是用的什么动力?我用的XXD 2212 KV1400 30A电调 8060慢速桨 2200毫安20C 3S里电. 这个配置飞乌鸦行吗?我装好了还没去飞过......请飞过乌鸦的老鸟指点
2212的电机短了一点,不过能用,KV1400应该配7060桨才合适,KV1000--1200可以配你说的8060桨,30A电调很足量了,电池我用的就是2200 20C的,能飞15分钟。仅供参考

网友:
LZ你用的是什么动力?你的动力静推力全油门时大概是多少?

网友:
我的乌鸦现在总重大概是900克.LZ你的重量是多少.麻烦告诉下,我做下对比谢谢

楼主:
我的1020克,加上了所有的设备

网友:
看来我的乌鸦还算比较轻的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