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问题

楼主(2009-11-21):
请教各位模友,直流电机所标的17T、19T、21T等是什么意思呀?有什么区别吗?先谢谢了

网友A:
17T、19T、21T 代表17齿,19齿 21齿的意思,区别就是改变带动转速的快慢,当然齿数越多带来的转速就越快!!!我也是新手,个人想法,不知对否???楼下继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7T、19T、21T 代表17齿,19齿 21齿的意思,区别就是改变带动转速的快慢,当然齿数越多带来的转速就越快!!!我也是新手,个人想法,不知对否???楼下继续!!!
谢谢这位模友,不过我刚听说17T19T21T代表的是线圈匝数,17T代表17圈,以此类推,并且圈数越少转速越高呢

网友(2010-01-22):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位模友,不过我刚听说17T19T21T代表的是线圈匝数,17T代表17圈,以此类推,并且圈数越少转速越高呢

这才是对的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模友,直流电机所标的17T、19T、21T等是什么意思呀?有什么区别吗?先谢谢了

T是英文Turm(中文“匝”)或Teeth(中文“齿数”)的缩写。
具体对应什么,那就得看指的是什么啦……
若用在马达上,则表示线圈的圈数(匝)。
如:
15T就表示每个电枢用漆包线绕了15圈(匝);
21T就表示每个电枢用漆包线绕了21圈(匝)。

若用在速比(大小齿轮配合后的加减速比)上的话,则表示齿轮的齿数。
如:
9T就是说这个齿轮是个9齿的;
140T就表示这个齿轮是个140齿的。

回答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T是英文Turm(中文“匝”)或Teeth(中文“齿数”)的缩写。
具体对应什么,那就得看指的是什么啦……
若用在马达上,则表示线圈的圈数(匝)。
如:
15T就表示每个电枢用漆包线绕了15圈(匝);
21T就表示每个 ...

讲的太好了,我们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是英文Turm(中文“匝”)或Teeth(中文“齿数”)的缩写。
具体对应什么,那就得看指的是什么啦……
若用在马达上,则表示线圈的圈数(匝)。
如:
15T就表示每个电枢用漆包线绕了15圈(匝);
21T就表示每个 ...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