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雕机平台加工问题

楼主(2009-11-21):
准备帮朋友做台铝小雕机,平台拟用2cm铝板,移动龙门架式,参考“雕机大王”阿m的工艺流程是先铣平面再铣T槽、再用液压平台较正加工应力的不平整度,不马虎的雕机制作似乎也是先铣平面再铣T槽,我不可能有“液压平台”,我个人认为铣T槽材料出现的应力可能更大一些,将工序倒置应力可能更好,即先铣T槽再铣平面最后以进刀较少的方式铣平面可能免去“较正”工序?该问题D雕机的朋友可能会遇到,恳望各位讨论一下。

网友A:
好像雕刻机安装好以后,“自摸”铣台面是必备的。 另,不马虎的雕刻机平台的前后是各有几块竖向的板把台面拉住防止变形的。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雕刻机安装好以后,“自摸”铣台面是必备的。 另,不马虎的雕刻机平台的前后是各有几块竖向的板把台面拉住防止变形的。我觉得这个很关键。

“自摸”是一法,但四个角是死角,“摸”不到。

网友B:
把t槽和底板分开呢?T字的上横是一根,下竖是一根,底板是一整块,中间用螺丝连接~~~

网友:
考虑采用热处理啊!

网友C:
工业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你想得到的前人早做了,最好就是买成品平台,看那姓M的无知外行干的就跟着当傻X吧

网友:
关于雕刻的都有楼上的签到:loveliness:

网友:
买成品平台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t槽和底板分开呢?T字的上横是一根,下竖是一根,底板是一整块,中间用螺丝连接~~~

要想平面有一定精度,无论T槽平台用什么结构都免不了平面的铣、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业已经发展了几百年,你想得到的前人早做了,最好就是买成品平台,看那姓M的无知外行干的就跟着当傻X吧

不是认为阿M的“液压平台”是可行的较正方法,技术无界线,只是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