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想改机,请教各位

楼主(2009-11-21):
我有架丘比特V3,想把他改无刷,要换什么配件?怎么改?

网友A:
一个18A或者更高指标的电调,一个3000KV左右的无刷电机,XXD的即可,配11T齿。尾巴如果有条件,改用DTD套装或者CN12+4025(有说配4530更好)。其他就没什么了吧。
http://www..com/viewthread.php?tid=773&extra=page%3D6
http://www..com/viewthread.php?tid=793&extra=page%3D1
这两个帖子说得很清楚,可参照他的形式改。

网友B:
改无刷后就很难锁尾

楼主:
请2楼的把网址再粘贴一次,这样点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