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地后机身做圆形抖动

楼主(2009-11-21):
换了横轴胶圈后发现机机离地后会做圆形抖动,重新调了平衡后还是抖。主轴和中联都检查过了。没有明显弯曲。只是尾中联和尾桨夹有点间隙。感觉应该不会是尾中联引起吧。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呢?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查的。

网友A:
横轴胶圈太紧,太硬 ,没起到减震的作用,切掉一点胶圈,不要切太多了!!!

楼主:
是不是横轴在中联里面有一定的自由间隙,而不是被胶圈包的死死的?

网友A:
对!!但不要太大,一点点就够了

网友B:
尤其天气冷了,胶圈会变硬。就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周末试了试,拿个手提打磨机套上胶圈然后用锉刀提上去挫,这样能保证整个圆上都均匀挫到。装机后发现的确好了很多。但还是有轻微的抖。不知道是不是尾巴引起的。感觉尾中联和尾桨夹有间隙,除了能正常转动外还有摇动。是不是中联有问题呢?

网友A:
不是尾巴的问题,螺距有没有调好呢

楼主:
螺距是按照调机指南调的。今天又换了新的横轴和胶圈。不敢在室内飞,只是稍稍离地。感觉还是有抖动。换横轴的时候顺便一起换了新买的塔罗一体化球头连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