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飞机平飞的时候升力靠什么提供??

楼主(2009-11-21):
二战德国发达的科技实力,众多天才科学家,发挥天才的想象力,设计了许多超前的飞机,下面介绍的3种型号的垂直起降/截击机只是其中一部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些飞机的设计思想都是非常超前,由此不得不佩服德国的科技实力和超前的思维,或许对中 国今天的飞机设计有点借鉴把!
二战后期,德国的制空权逐渐失去,为了应付盟军的大规模的战略轰炸,德国空军迫切要求需要一种能隐蔽的随时出击的拦截战斗机,垂直起降/拦截机就成了应急的解决方案,垂直起降能实现隐蔽出击拦截,实现对重点工业区和军事基地的对空防御,能有效拦截敌人的战略轰炸机,以此来满足德国空军的迫切需要.

1、Focke-Wulf Triebfflugel(Thrust-Wing) 计划
Focke Wulf公司设计的垂直起落战斗机/截击机方案。有三片绕机身旋转的翼面,象一个巨大的螺旋桨。每个翼端装一台脉冲喷气发动机,以推动翼面旋转,起飞时还有固体火 箭发动机帮助其起飞。虽然未制造,但风洞试验表明可达到0.9M的飞行速度。装两门MK103/30mm或MG151/20mm机枪或机炮。

本贴包含图片附件:

2 楼:
性能:
制造公司
Focke Wulf Flugzeugbau GmbH
用  途
垂直起落战斗机/截击机 1944年
最大速度
1000KM/h
外形尺寸
翼展:11.5M 长:9.5M
武器:
两门MK103/30mm或MG151/20mm机枪或机炮
速度:
0.9M/小时

本贴包含图片附件:

网友:
  是挺怪异,,,反力矩,怎么产生呢???否则机身会旋转的啊!!

网友A:
翼尖的脉喷的角度能改变,通过脉喷驱动桨叶转动,产生推力,而且不会产生反扭矩。
另外,关于LZ所说升力问题,该机飞行时实际上和直升机差不多,是靠调整飞机攻角,使推力产生向下的分量来形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翼尖的脉喷的角度能改变,通过脉喷驱动桨叶转动,产生推力,而且不会产生反扭矩。
另外,关于LZ所说升力问题,该机飞行时实际上和直升机差不多,是靠调整飞机攻角,使推力产生向下的分量来形成。

多谢了。不过还是有疑问,其风洞试验速度达到了0.9马赫,远远超过了现役所有的直升机,如果是改变攻角的方式,那么流线型机身的低阻特性就完全被破坏了,以当时的推进能力,似乎无法达到相应的速度。个人意见是达到高速的原因主要是低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不过还是有疑问,其风洞试验速度达到了0.9马赫,远远超过了现役所有的直升机,如果是改变攻角的方式,那么流线型机身的低阻特性就完全被破坏了,以当时的推进能力,似乎无法达到相应的速度。个人意见是达到 ...

首先,这个飞机从来没有造出来,评论是说“洞试验速度达到了0.9马赫”,就是说在在风洞吹风到0.9M时飞机没有出现显著的波阻,没有颤振,并不是说这个发动机的推力能把飞机推到0.9M。
其次,要达到0.9M的速度,推力一定是很大的,这个时候,飞机只要很小的攻角,就能提供足够的垂直分量,这个攻角小到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