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管没办法靠侧板的4对螺丝固定,拧紧后 还是可以转动?

楼主(2009-11-21):
450尾管没办法靠侧板的4对螺丝固定,拧紧后 还是可以转动。大家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啊?以前我是用AB胶 但是这样以后拆起来很费劲

网友A:
尾管座中间的接触面稍微磨掉一点即可

网友:
磨掉? 怎么磨啊? 不懂。。

网友B:
用胶带把尾管包一圈,我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C:
需要紧固的位置 加几圈胶带 可以帮助固定

网友D:
楼上的对

网友E:
人多主意就多,好。

网友F:
透明胶带

网友G:
实在不行的话,给尾管固定座打一个定位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