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TD马达是不是叫N60

楼主(2009-11-21):
我的丘比特V3的能N40马达换成了DTD盒尾桨保护器的,但是现在DTD马达也有点问题了,电级接头松动了,造成转速下降锁不了尾。

想上网换一个,结果卖模型的那里都很贵的,要35元,但是我搜N60的时候找到一个相机马达,也是叫N60,样子差不多,但是写的工作电压是3V的,请问这2个马达是同一个吗?

我觉得电压不是问题,以为飞机上的DTD在用10分钟后是非常的烫手的。估计额定电压就是3V的

楼主:
对了忘了说那个相机马达N60才2元

网友:
似乎不叫N60,不太清楚。你说的那个2元N60,此N60非彼N60啊。

网友:
应该是CN12

网友:
不能用的 CN12和N60是有区别的,但2元的N60和DTD的N60的区别就大了`~
便宜CN12有20几块钱的山寨货·

网友:
dtd 是n60 ,沈毅买的是真的,其他不好说,cn12 不同

网友A:
N60我建议不要用,寿命太短,我飞了10几个起落就挂了,经查耐电机退磁了,而且配套的尾桨一碰就坏,还是用cn12+4025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N60我建议不要用,寿命太短,我飞了10几个起落就挂了,经查耐电机退磁了,而且配套的尾桨一碰就坏,还是用cn12+4025吧

Esky  CP3  貌似升级为 CN12 锁尾了,准备买套给 004换上试试。。:loveliness:

网友B:
放棄有刷,

直接上無刷尾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放棄有刷,

直接上無刷尾可以了

有刷经济、简单,
如果用 7.4V锂电,寿命也很长。。。

网友(2010-01-18):
引用 网友A:
N60我建议不要用,寿命太短,我飞了10几个起落就挂了,经查耐电机退磁了,而且配套的尾桨一碰就坏,还是用cn12+4025吧

不是吧。。你是说 DTD 直驱尾马达退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