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B6不能充电

楼主(2009-11-21):
刚买的B6,按论坛的中文介绍一步步设置,显示connect break报警,2S和3S都试过了,有电的没电的试了几块都这样,我还以大概是充电器根本检测不到电池存在

以下是我设置
LiPo BALANCE
*.*A   *.*V(*S)
这个就是锂电平衡充电功能了,我们模型基本要用的就是平衡充电,所以要在这里进行操作,如下:
Start / EnterA前面的数字闪烁

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充电电流选择,我设了很多次1A,0.5A等都试过

Dec. < 减小该数值,Inc. > 增加该数值
Start / EnterV(*S)前面的数字闪烁
Dec. < 或者 Inc. >改变改数值大小,这个是选择电池额定电压,为3.7的倍数,我的确设的3S后来又用2S试过

长按Start / Enter,出现如下屏幕:
Battery Check
Wait…
如果电池连接不正确,则显示:
CONNECTION BREAK

我就是到了这一步,总是显示CONNECTION BREAK,报警

请教怎么办,谢谢
商家也不怎么懂,只说实在不能充就换个新的

网友:
我的新得也有这个问题。。。。。后来自动好了

网友:
Connection Break (连接断开)

网友A:
将放电连接线也一同接到充电器上就好了。

网友:
我鑫买了个B6AC 进来学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放电连接线也一同接到充电器上就好了。

什么是放电线,怎么接,请指教,谢谢

网友:
充电器设置是没问题的啊,但是你是否确ren你的电池同时接了充电接口和放电连接线,这两个都必须得接上才可以充电的。如果还不清楚的话看图:

网友:
额问下楼主。串充线和平衡线都连上了吗?

楼主:
是这样连吗?谢谢

网友:
是。 串充线和平衡线都连上。。。

楼主:
原来是这样,终于能充了,谢谢各位

网友:
呵呵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充电和放电,平衡充接头和放电线接头都必须接。

网友B:
垃圾B6,串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垃圾B6,串冲的……

楼上不厚道,对大多数新手来讲,B6是不错了,我也是用B6啊,感觉还行吧,我没用过其他更好的,还是在论坛上面的老鸟介绍的。

网友:
我用X605据说是B6的升级版

网友:
和我第一次一样,说明书是英文的,被误导了。

网友(2010-02-22):
用B6ing

没什么不好

网友:
白痴!B6本来就是串充,平衡线接上是来检查单个电池的电压!

网友C:
imax啊,买了就当放电器用吧。充电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
我的B6就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imax啊,买了就当放电器用吧。充电是万万不能的
用过吗?混淆视听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过吗?混淆视听
没用过是不会胡说的。单节电池冲到4.23伏,别说是我的万用表不准啊。gta6 就不错,同样是6.咋就不一样呢。到二手区看看,甚么充电器出二手的多,最能说明问题了。

网友(2010-04-05):
我07年买的B6 500多块,一直在用,也没充坏过电池。结束时每组压差在0。02V以内,挺好。
现在的B6价格竟争之后,就算原厂的,做工和精度肯定下降了,但仍不失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充电器。功能多,再说锂电也没传说中的对电压那么敏感。就算充到4.25甚至4.30也没关系。但放电一定不能过放,放电电流也不能过大。
我的经验就是一组匹配好的电池(内阻和容量一致性好),远比有一个高精度的充电器更加有用。

网友:
终于知道了,前两天刚在高安买的,也是显示连接不对,正犯愁呢!

网友:
单充一节也要连平衡线么?

网友:
這個都可以的,當然平衡要花的時間是長一点,及平衡了像未平衡一樣,更多是有一S或兩S過充但影響各人有不同睇法,二佰的充電器充壞四佰的電是常事,唉,窮呀,還在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