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镗内孔可以吗?

楼主(2009-11-21):
需要要键条上做出22的通孔,钻头最大到16,七把机夹车刀,只能加工26以上的内孔.由于买的机夹车刀,磨刀的沙轮机并没有.

想了,试了无数方法.最后通过一种,把钻头夹刀架上当内孔刀用.

请看图:

网友A:
没什么不可以,主要钻头弯曲,精度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什么不可以,主要钻头弯曲,精度如何

还可以了,自动走刀出来还是比较光的,装钻头时头部稍稍内扣一点,就不怕后面的杆与车过的地方接触了.

网友:
办法总比困难多!

网友:
三爪这夹法够吓人的,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
 楼主注意安全

网友:
还是磨把内圆刀再用四爪卡盘的好,这样子搞有点危险像耍杂技呀,安全第一。

网友:
楼主这夹工件方法真有个性,佩服一个,我顶

网友:
为什么不搞一把内孔刀,效果应该比钻头好点。

网友:
我听老师傅说,一般镶轴承的话,钻头和铣头的精度比较低的,要用膛刀才能确保精度。不过如果要求不高的地方,钻头什么的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需要精度倒是行 不过这钻头应该很快报废了

网友:
真是奇人有奇招,还有这么玩的

网友:
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好像不叫镗内孔,应该叫车内孔。镗内孔应该是工件不动,刀具旋转并进刀加工的。不知对否?

网友:
这个方法我也想到过,用稍粗点的钻头一样,不比镗刀差 自己做的床钢性太差,没机会实这样的动作

网友:
问一下,这钻头是怎样夹紧的?

楼主:
看到前面这么多兄弟对工作装夹太危险,那是没办法而为之要在一头做出22的孔对称夹不上,四爪也不好夹,就这样将就了.转速很低140,也不敢快,

昨天我又用立铣刀试了下,可达到同样效果,其实和用内孔车刀车是一样的,都是用中拖板来把握尺寸,就是装钻头时有点麻烦,反复的调高度.

回老黄:现在是直接用垫片调高度,刀架螺丝压紧,装的时候先把钻头靠紧在刀架内侧,紧上螺丝,其实螺丝并没有压在钻柄的正中,向外偏了点,这样就有个向下和向内的分力.刀架螺丝会在钻柄上搞个坑,夹得很结实的.但螺丝一定不要压在了刃上,这样钻头就费了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要键条上做出22的通孔,钻头最大到16,七把机夹车刀,只能加工26以上的内孔.由于买的机夹车刀,磨刀的沙轮机并没有.

想了,试了无数方法.最后通过一种,把钻头夹刀架上当内孔刀用.

请看图:

已经镗出来了还有什么不可以。。。
刚好偶的也要搞个洞洞。。。
效仿中。。。

楼主:
如果觉得这方法好可以专做个刀架,这样调整装夹都比较方便一点.

找块合适的长方体材料夹在刀架上,钻头夹卡盘上,在长方体上钻出安装钻头的孔,再上钻床上在长方体的一侧钻上几个孔,攻丝,各种直径钻头多做几个,就可以满足不同大小洞的需要了.

网友:
顶你
一定要控制好转速,走刀。没有什么不可以。。。否则你就等着烧钻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