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心的问题

楼主(2009-11-21):
求助:用车床车个飞轮再转个轴孔后,发现转的轴孔与飞轮有点不同心,想请教各位高手是啥原因导致的不同心

网友:
具体操作步骤?

楼主:
先车出外圆,再用尾顶装钻夹钻眼

网友:
一刀下来,不会不同心的,中间你动过三爪吧?

网友:
就是几次装夹也不可能这么明显吧  我怀疑你钻孔太猛 之前不用定心钻

网友:
钻孔只能作粗加工的前步工艺,正确的方法是钻孔后留余量,再用内孔车刀精车内孔至合格。
    工艺要求是至少保证一端外圆、端面和孔是同一次装夹加工而出,如果车好一端外圆、端面再调头车内孔,多数情况下会出现不同心的情况。精度要求高的工件,在一般通用设备加工的条件下,如果加工工步许可,要尽量避免二次装夹加工。

楼主:
谢谢云浮老大
   外圆、端面和孔是同一次装夹加工的,只是在时间上有先后的,外圆、端面是一次加工的,孔是第二天钻的。钻孔前没用百分表找,用中心钻先钻再用钻头孔。钻完后发现不同心的。
   现在想问一下是不是尾顶的问题,我的尾顶不是原装的。

网友:
应该是钻头变型产生的偏心,即使尾顶不同心的话,只应该是钻的孔径变大而已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云浮老大
   外圆、端面和孔是同一次装夹加工的,只是在时间上有先后的,外圆、端面是一次加工的,孔是第二天钻的。钻孔前没用百分表找,用中心钻先钻再用钻头孔。钻完后发现不同心的。
   现在想问一下是不是 ...

极有可能尾座与主轴不同轴心甚至不平行,我已遇过这问题。
先测一下再细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