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6100E貌似故障,请教这种情况是坏了吗?

楼主(2009-11-21):
我的AR6100E买来半个月了,都没有试过,今天在电动飞翼上飞,一起飞后转个弯就失灵了,飞机直接坠地了。后来检查情况如下,
1,我的控和接受机存在一定夹角的时候接受机就失灵了,如果是天线背对着接收机在7米左右的距离时飞机肯定没反应了。
2 另外,在接收机失灵的情况下我的电机是100%全速转动的,
3,其次,在我先关控的情况的,如果接受机还通电,那么我的电机也是100%全速转动的。
请各位分析下,这种情况,是我的控天线有问题,还是接受机有问题,或者是我没有设置好,请知道的高手解答,谢谢了

楼主:
我的控是DSX9,前段时间天线被我拔出来过 后来请朋友弄好了 现在飞YT450没有问题

网友:
没那么近吧?

楼主:
的确是这种情况,很郁闷

网友:
我来做个分析

我和LZ一样的遥控,一样的接收,原装是RD721没错的话,6100E是简化版,淘宝目前价格是220元,前几日,我也进了个AR6100E,在ALZ买的吧,关掉发射,电机全转的问题,是因为对码时候估计油门没回中,失控保护状态是根据你对码时候油杆位置确定的,这是其中一个问题,另外一个失控的问题,我天线无论是横着摆,竖着摆,飞油机,飞涵道,6100E,无失控,陡舵,等情况发生,目前用了半个月,安全距离在视线范围内,保证无中断,卡死等故障,LZ是不是看看有其它原因,附近有没大功率干扰,或是换上原装接收如果没这问题的话,很可能就是接收质量问题了........

网友:
对哦,忘记了

不知道LZ是不是DSX7的,DSM2系列好象也可以搭配DSX6的,我是DSX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