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淘的 东西

楼主(2009-11-21):
小钻头夹

楼主:
28米 淘的这三样

一个小钻夹一个 大中心钻 最右边的是什么东西   请教高手解答

正面锥孔 有四条逢 中心有一个通孔 是拔丝模具吗

网友A:
喷雾头,自喷漆的喷头那个小塑料出口和这个结构、形状一样的。

楼主:
公法线 千分尺 上海量具 刃具厂的  很漂亮的漆皮

有一点不明白 这个千分尺后面的 加力手螺母 是塑料的

难道是假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喷雾头,自喷漆的喷头那个小塑料出口和这个结构、形状一样的。

 这个是喷枪嘴的 那这把喷枪 一个人抱不动了

楼主:
哪位大侠认识这个 不吝赐教 盒盖上面写着50-160MM没有其他字样
东西 都泡在黄油里

当时买的时候 以为是螺纹规 回来一看不是

有2个带手纹的螺母8个螺杆  不通头  长的螺杆也有手纹

可以拧进去 杆的一头有 滚珠

哪位高手认识 给讲讲 先谢谢了

楼主:
一些小钻头   有的质量好 有的不好  5毛一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公法线 千分尺 上海量具 刃具厂的  很漂亮的漆皮
有一点不明白 这个千分尺后面的 加力手螺母 是塑料的
难道是假货?

72年的很难见塑料拧头,肯定是张冠李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认识这个 不吝赐教 盒盖上面写着50-160MM没有其他字样
东西 都泡在黄油里
当时买的时候 以为是螺纹规 回来一看不是

有2个带手纹的螺母8个螺杆  不通头  长的螺杆也有手纹

可以拧进去 ...

这个一般的很少上,如果是买废铁也许有点点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72年的很难见塑料拧头,肯定是张冠李戴

  我拍照的时候 为了把照片拍清楚 把一盒刀片  垫在千分尺下面了
 保证不是故意 忽悠版主
这个千分尺 我也觉的有问题  今后淘宝要仔细 发贴要认真

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一般的很少上,如果是买废铁也许有点点用途

云版给说一下 到底是什么

网友C:
那个东西是不是测量轴向蹿动用的测头,要配合表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东西是不是测量轴向蹿动用的测头,要配合表用

 这么说是表头?

网友:
那个应该是内径百分表的加长杠,下图代号“2”的那个。

网友:
不错啊25掏到这么多好东西。

网友D: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认识这个 不吝赐教 盒盖上面写着50-160MM没有其他字样
东西 都泡在黄油里
当时买的时候 以为是螺纹规 回来一看不是

有2个带手纹的螺母8个螺杆  不通头  长的螺杆也有手纹

可以拧进去 ...

楼主如果不需要可以转让给我!谢谢!

网友:
还真是不少古董级的东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法线 千分尺 上海量具 刃具厂的  很漂亮的漆皮
有一点不明白 这个千分尺后面的 加力手螺母 是塑料的
难道是假货?

东西不错
塑料的也没问题 哈量的这个也是 有金属的 有塑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认识这个 不吝赐教 盒盖上面写着50-160MM没有其他字样
东西 都泡在黄油里
当时买的时候 以为是螺纹规 回来一看不是

有2个带手纹的螺母8个螺杆  不通头  长的螺杆也有手纹

可以拧进去 ...

这个是 百分表 或者千分表用的 没有表杆和表头这个就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不需要可以转让给我!谢谢!

这个很多规格的 规格不一样 粗细 和螺距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定能用上 我也有两套 需要的话pm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认识这个 不吝赐教 盒盖上面写着50-160MM没有其他字样
东西 都泡在黄油里
当时买的时候 以为是螺纹规 回来一看不是

有2个带手纹的螺母8个螺杆  不通头  长的螺杆也有手纹

可以拧进去 ...

是50-160的内径百分表测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位大侠认识这个 不吝赐教 盒盖上面写着50-160MM没有其他字样
东西 都泡在黄油里
当时买的时候 以为是螺纹规 回来一看不是

有2个带手纹的螺母8个螺杆  不通头  长的螺杆也有手纹

可以拧进去 ...

是6X1的螺纹,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