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显卡尺 三轴显示表头 2011/2/28更新 基本搞定。除了外壳

楼主(2009-11-21):
厄。。。。写了半天。。 结果告诉我附件大回来写的都没了。。。。。。。。。。。。。。。。。。。。。!!!

用的Arduino方案 板子大概100来块钱, 其实可以用最小系统,一个AVR单片机+个晶振就可以工作了。

电阻四个 NPN三极管2只 电容一个 1602屏幕一个 卡尺一只

卡尺数据就是做加法。。。 远远比先前几位老大哥整的简单许多。

不过下一把卡尺就不知道是否是这种结构了。

楼主:
不会单片机也能搞定卡尺读数据 哇卡卡。。。

网友:
祝贺30!多日的辛勤付出,终于修成正果!

网友:
先支持一下,lz能详细的解说就更好了。

网友:
恭喜恭喜!

楼主:
hcheng 谢谢评分哦!!treo600v 我不知道如何介绍的更详细了,呵呵因为很简单。介绍一下Arduino吧
Arduino其实就是在AVR单片机的基础上,吧基本上所有的功能就封装为简单的语言。类似于java。近似于我工作用的语言。所以用起来还还算好。
比如给1602输入数据就是简单的初始化一下1602以后 输入 lcd.print("你要写的文字") 就行了。

Arduino可以做很多事,配套的类库也很多。比如直接操作DC MOTOR, 步进电机,伺服电机。等等。。。

要是有光栅尺 相信读取光栅尺的数据也是很简单的。

楼主:
int clkPin = 2; //定义时钟脚位
int dataPin = 3;//定义数据脚位
int debugPin = 13;//定义测试LED脚位
int clk;//时钟
int data;//数据
int debug;//测试
int x = 0;//x轴循环
int data1[24]={};//存放X轴24个数据的数组
float cal[20]={0.01,0.02,0.04,0.08,0.16,0.32,0.64,1.28,2.56,5.12,10.24,20.48,40.96,81.92,163.84,327.68,655.36,1310.72,2621.44};//存放20位对应数值的数组
float xData;//最终要输出的数据
boolean isRead1 = true;//判断X轴是否空闲
//LCD
#include <LiquidCrystal.h>//导入驱动16x2的类库
LiquidCrystal lcd(8, 9, 10, 11, 12, 13);//定义16x2脚位四线驱动,(还可以用I2C驱动)。脚位定义(RS,EN,DB4,DB5,DB6,DB7)
//

void setup(){//构造函数,初始化的时候执行一次。
  Serial.begin(9600);//打开串口,波特率为9600可以连接PC,读取Arduino送出的数据。
  lcd.begin(16,2);//初始化16x2,好似也可以初始化16x4。
  //lcdInit();//本来是初始化lcd的,有BUG目前没用。
  pinMode(clkPin,INPUT);//时钟针脚输入模式为输入
  pinMode(dataPin,INPUT);//数据针脚输入模式为输入
  pinMode(debugPin,OUTPUT);//测试针脚为输出 板子上有个专门测试的LED
}
void loop(){//循环函数,按照晶振的速度进行循环好似是,我不大懂。晶振是16M的。如果用AVR单片机内置的晶振做最小系统,那么就是8M的
    clk = digitalRead(clkPin);//读取时钟针脚确定电平
    if(clk){//如果电平为1 这里吧高电平和低电平当布尔值来用
      isRead1 = false;//标记X轴为不空闲 -=Mark 1=-
    }else{
      readData1();//如果时钟脚位为“假”,那么执行此方法。
    };
}

void readData1(){//自定义方法
  if(!isRead1){//此处配合标记 -=Mark 1=- ,目的是低电平转为高电平的只读一次。如果不这么做。那会在一瞬间读出来n个0或者1数据不正确。
    digitalWrite(debugPin,HIGH);//打开Debug灯
    //delayMicroseconds(50);//延迟,后来发现没啥意义。注释掉了
    data1[x] = abs(digitalRead(dataPin)-1);//吧负逻辑转换为正逻辑,为了减少电路,只用了一个三极管儿做电平转换,所以逻辑是反的。就是卡尺输出1的时候实际上Arduino读到的是0,所以需要转换一下。
    x++;//x计数器自变量+1。
    isRead1=true;//标记X轴为空闲准备读取下一位数据。
    if(x == 23){//如果已经读了24次,0也算一次的。
    xData = 0;//输出给16x2的数据先初始化为0。
    for(int i = 0; i < 20;i++){//跑一个循环,读数组的前20位。 后面四位暂不读取。
        xData += data1 * cal;//左边的意思是,将要输出的数据 += X轴数据的[第i位] * 存放对应数值的数组[的第i位置]
        //接上面,i总共会从0+到99,正好读出20个位数。而吧这些数字相加。得数就是卡尺显示的数据了。因为X轴数据实际上是0 和 1,这就是简单的数学题了。
    }
    if(data1[20]){//判断data1的21为是否为1,0也算一位的哦。如果是1,那么卡尺输出是负数的。
      xData*=-1;//当然也要吧要显示给16x2的数字转换为负数的。
    };
    lcdPrint();//然后lcd打印
    //Serial.println(xData);//这里是串口输出可以给pc看数值,因为占用机器周期太多了。就给关了。
    x = 0;//读取输出都搞定了,x轴循环清零。
    };
    digitalWrite(debugPin,LOW);//一次读取输出完毕,关闭debug LED。
  };
};
void lcdInit(){//自定义方法lcd初始化,目前没用。
}
void lcdPrint(){//自定义方法输出16x2数据。
   lcd.print("X_axle = ");//首先打上这些文字
   lcd.setCursor(5,1);//然后移动到第二行第五个字符位上
   lcd.print("THirTy");//打出我的名字
   lcd.setCursor(9,0);//然后在移动到第一行第九个字符位 -_-...神经。。。来回移。。。等会改了。。。
   lcd.print(xData);//打印x轴数据
   lcd.print("   ");//然后接着x轴数据后面打三个空格。不然数字丛大到小的时候会留下一些数字覆盖不到。
   //lcd.clear();//清屏,后来注释掉了。加上以后屏幕全部频繁刷新,有闪烁感。
}

没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
不错,恭喜楼主。最好卡尺改为快速采样,不然显示有点慢。

感兴趣的是那个兰色的PCB
是直接买来的吗?哪里有卖的?多少钱?是AVR的最小系统做的成品板还是....

楼主:
这算是arduino开发板吧。 还不是最小系统。这算是完全的 有完整的输入 输出 调试功能。
我的理解是最小系统只需要吧这个avr启动便可。而启动avr单片机只要5v电源和晶振貌似就行。晶振都可以不要。
taobao上便有出售。 搜寻Arduino就行了。 国外www.arduino.cc 完全开源的 可以下pcb 什么的自制。
taobao上最便宜的我这样的板子85块钱

网友:
LZ可否把Arduino和 数显卡尺之間的連|接電路上圖看看, 謝謝.

楼主(2009-12-27):
卡尺 之间的电路现在已经换了 电平转换用了一只IC.. 这样就省事儿很多了。。 然后用了一个LM317给卡尺供电
到时候我上个模拟图、、

网友(2010-07-07):
可以介绍一下卡尺里面的接线吗,

网友(2010-12-21):
谢谢LZ的好资料呀,我也写了个程序, 串口输出:
与楼主有些不同
用中断
直接输出至串口
支持 公英制  自动判别
在LOOP中的输出部分 由于 有了公英制 复杂了些,为了显示4位小数,就在程序中用了整数
输出时再处理小数点。

///////////////////////////////////////////////////
//电子尺读数
//   gnd  data  clk  vcc1.5
// Pin Declarations
int dataIn = 3;
int clockIn = 2;

int isin=0; //英寸=1,mm=0
int isfs=0;  //是负数
int index;
//float cal[20]={0.01,0.02,0.04,0.08,0.16,0.32,0.64,1.28,2.56,5.12,10.24,20.48,40.96,81.92,163.84,327.68,655.36,1310.72,2621.44,5242.88};//存放20位对应数值的数组
//float calin[20]={0.0005,0.001,0.002,0.004,0.008,0.016,0.032,0.064,0.128,0.256,0.512,1.024,2.048,4.096,8.192,16.384,32.768,65.536,131.072,262.144};//存放20位对应数值的数组
unsigned long cal[20]={1,2,4,8,16,32,64,128,256,512,1024,2048,4096,8192,16384,32768,65536,131072,262144,524288};//存放20位对应数值的数组
unsigned long calin[20]={5,10,20,40,80,160,320,640,1280,2560,5120,10240,20480,40960,81920,163840,327680,655360,1310720,2621440};//存放20位对应数值的数组

unsigned long xData,oData;//最终要输出的数据

int ledPin =  13;      // the number of the LED pin
int ledState = LOW;             // ledState used to set the LED
long previousMillis = 0;        // will store last time LED was updated
long interval = 500;           // interval at which to blink (milliseconds)

long previousGetMillis = 0;    //上次中断发生时间
long Timeout = 8;              //超时时间  8ms

void setup(){
  digitalWrite(dataIn, 1);
  digitalWrite( clockIn, 1);
  pinMode(dataIn, INPUT);                            //DATA line goes to Arduino digital pin 4
   pinMode(clockIn, INPUT);
  Serial.begin(9600);
  delay(500);
  attachInterrupt(0,getBit,RISING);        //CLOCK line goes to Arduino digital pin 2 上升沿触发
  index =0;
   xData=0;
   oData=999;
}

void loop(){

  //超时处理
  if ((index !=0) && (millis() -  previousGetMillis > Timeout) ) {
     index=0;
     xData=0;
  };
  //输出
  if (index >23) {
    if (oData !=xData) {
      if (isfs==1)
         Serial.print('-');

      if (isin==1){  //英寸
        Serial.print(xData/10000);
        Serial.print('.');
        if ((xData % 10000)<1000){  //补0

          if ((xData % 10000)<100){
             if ((xData % 10000)<10){
               Serial.print('0');
             };
             Serial.print('0');
          };
          Serial.print('0');
        };
        Serial.println(xData % 10000);
      }else {   //公制

        Serial.print(xData/100);
        Serial.print('.');
        if ((xData % 100)<10)  //补0
          Serial.print('0');
        Serial.println(xData % 100);
      };
    };
    oData =xData;
    index=0;
    xData=0;
  };

   if (millis() - previousMillis > interval) {
      previousMillis = millis();

      if (ledState == LOW)
         ledState = HIGH;
      else
         ledState = LOW;
      digitalWrite(ledPin, ledState);
  }

}

void getBit(){
  previousGetMillis=millis();
  if(index < 20){
    if(digitalRead(dataIn)==1){
        if (isin==0){
             xData =xData+cal[index];
        }else {
             xData =xData+calin[index];
        };
    };
  } else {

    if (index==20)    //第21位为符号位
       isfs=digitalRead(dataIn);

     if (index==23)    //第24位为公英制 1=英制
       isin=digitalRead(dataIn);

  };

  index++;
}

网友:
直接改个光光处理公制的吧,清晰多了:
///////////////////////////////////////////////////////////////////////////

//电子尺读数
//   gnd  data  clk  vcc1.5
// Pin Declarations
int dataIn = 3;
int clockIn = 2;

int index;
float cal[20]={0.01,0.02,0.04,0.08,0.16,0.32,0.64,1.28,2.56,5.12,10.24,20.48,40.96,81.92,163.84,327.68,655.36,1310.72,2621.44,5242.88};//存放20位对应数值的数组

float xData,oData;//最终要输出的数据

int ledPin =  13;      // the number of the LED pin
int ledState = LOW;             // ledState used to set the LED
long previousMillis = 0;        // will store last time LED was updated
long interval = 500;           // interval at which to blink (milliseconds)

long previousGetMillis = 0;    //上次中断发生时间
long Timeout = 8;              //超时时间  8ms

void setup(){
  digitalWrite(dataIn, 1);
  digitalWrite( clockIn, 1);
  pinMode(dataIn, INPUT);                            //DATA line goes to Arduino digital pin 4
   pinMode(clockIn, INPUT);
  Serial.begin(9600);
  delay(500);
  attachInterrupt(0,getBit,RISING);        //CLOCK line goes to Arduino digital pin 2 上升沿触发
  index =0;
   xData=0;
   oData=999;
}

void loop(){

  //超时处理
  if ((index !=0) && (millis() -  previousGetMillis > Timeout) ) {
     index=0;
     xData=0;
  };
  //串口输出
  if (index >23) {
    if (oData !=xData) {
        Serial.println(xData);

    };
    oData =xData;
    index=0;
    xData=0;
  };

   //运行状态灯闪烁处理
   if (millis() - previousMillis > interval) {
      previousMillis = millis();

      if (ledState == LOW)
         ledState = HIGH;
      else
         ledState = LOW;
      digitalWrite(ledPin, ledState);
  }

}

void getBit(){
  previousGetMillis=millis();
  if(index < 20){
    if(digitalRead(dataIn)==1){
             xData =xData+cal[index];

    };
  } else {
    if (index==20)    //第21位为符号位
      if(digitalRead(dataIn)==1
          xData =0-xData;

  };
  index++;
}

网友:
又顶多一个脚印

网友:
唉 我傻啦
其实输出就直接是二进制 哪用什么换算哟
先低后高就OK了,最后除一下100.

网友:
这个好
要是可以diy那个定栅,而且动栅又可以支持大的计数

网友:
我查下Arduino~
(
您的请求来路不正确或验证字串不符,无法提交。如果您安装了某种默认屏蔽来路信息的个人防火墙软件(如 Norton Internet Security),请设置其不要禁止来路信息后再试。
)
为什么无法上传?防火墙已关了?

网友:
顶一下很牛的30,记得给我山寨一个~~~

网友:
严重恭喜30.
弄好了出套件。
大家也享受一下

网友:
我的测试用接口电路也简单
一个LED 一个电容一个电阻。用LED压降来给尺供电。
用不着高速测速的话,电路已经够用了。

买不到现成的尺上的插头,要有插头就能做些玩玩了。
有插头货源的能否提供下我QQ: 1103 012
一个MEGA8 做USB串口并处理读数部分,成本 几十块。再加个外置脚踏开关,就能自动将数据上传电脑了。
跟坛内哪位大侠的一样功能。

网友:
我也记号一下!太深奥,看不明

网友:
:loveliness: 很不错的思路

楼主:
wxws
最近我又开始搞这个东西了 呵呵。最开始的那个程序之所以那么写,是因为我之前的卡尺,公制和英制输出的波形是不一样的。
这次我又买了量具王子的表头,准备从这个表头入手。 这样如果出个套件的话大家就不用试验表头的格式了(目前我已经见过4种表头的格式了)
我想卖卖套件。。。好吧我为了玩卡尺买的示波器的钱挣回来,然后就开源。。。 呵呵
计划用 1604显示屏 + 三轴显示。 现在卡尺电平转换部分已经做好了,开机上电可以自动把卡尺切换到快速显示模式。
准备有的按键功能就是 x y z 清零 x y 中分 in/mm 切换(三轴同时)  车床模式和铣床模式的切换 车床模式就是某个轴向的进给量自动x2

等一会上图,因为我怎么说呢。。。不怎么会电子这方面的东西,只能现学现用。。。

楼主:
厄。。 日 忘记写内容了。。又得重新来

第一次测试成功

第一次测试成功

雕刻pcb

雕刻pcb

失败,雕反了

失败,雕反了

反了。。。

反了。。。

这次应该对了

这次应该对了

没问题

没问题

楼主:
更新版本的电路。。 直接实现了正向电平转换,直接使用以前单片机的io口来反向操作卡尺

更新

更新

楼主:
手拼双面板

手拼双面板。。。

手拼双面板。。。

楼主:
目前定型的卡尺电平转换部分电路没经验。。。两颗IC的封装还买错了。。 一个大 一个特别小TSSOP20的 巨小。。。

所有的图里面都没有出现单片机,最终将更换为TQFP封装的atmega8 (可能)。

我想是全贴片制作。 这样焊接起来容易

目前准备继续搞按键板 。。。 功能就目前图上那些了
本来想弄个刀具补偿的 但是没想好怎么弄 大家有啥意见么(得考虑2004能否显示的下)

楼主:
我的宗旨就是外围电路尽量简单一些。。。 以前几位老大的外围电路太复杂了。。 此套电路全靠我自己琢磨出来的 呵呵 很费劲。。。
如果可以足够简单,大家diy起来就很容易了 另外之所以不用 数码管来做 是因为我不会 恩。。。。

楼主:
程序的思路原理
1,上电初始化LCD和卡尺,检测三个轴是否有卡尺接上。
2,我没有用中断,直接读CLK脉冲长度,如果长度足够长,那么数据来了,开始读取-->计算-->显示。
3,切换到下一轴。
我用的是轮询的方法来读取卡尺的数据。尽量节省IO口。
不过貌似节省了也没别的事儿干。。。
当学习吧

目前用掉的 所有的按钮用掉一个口,卡尺数据用了8个,2004用了6个。
目前还剩下5个IO.
如果我闲的蛋疼的话 ,估计还可以加上一个速度显示功能 呵呵。。。

网友:
这个必须要顶

网友:
顶一顶,感兴趣,

网友A:
好帖一定要顶
期待出套件啊

网友B:
软件功能都有什么

网友C:
期待正式版推出

网友D:
顶套件,但是价格要平易近人啊!大家都不是米人!

楼主:
现在最要命的问题就是尺子。。大家手里可能很可能没有适用的尺子。。。
只能换掉表头

网友B:
30干嘛不给我加分

网友E:
祝贺30 作品实验成功,手拼 双面板 很有创意。

楼主:
呀?大白兔 咋加分呢?。。。 啥意思没明白。。。

网友F:
液晶头是 很不合适的

网友F:
液晶屏是很不适合的,你得靠得很近才能看清,而能远距的
那价格就吓人了。
这样等于是将三个表头的小液晶加在一起而已。。。。。
AD键盘也不合适, 时间长了按键会有电阻值,这样就不精确了
而且 全是在电机环境,对AVR的AD影响更。。。。

网友F:
我很少做套件
以前做过,呵呵,国内我算第一个自己做ARDUINO的人呢
结果没卖出去几块
也就不高兴干这事了。
类似小项目也不少,基本不高兴去搞套件. 当然你的想法也是对的,尽量将成本挣出来。

楼主:
主要是想给自己提升点儿动力。 国内开源的结果就是被各种商家拿来克隆着卖。。 很不爽
我又不是那种弄点东西牛b大了非藏着掖着的人。。 哎 希望能顺利点儿
不过adc的问题的确是有问题。。 我在琢磨琢磨吧

网友B:
显示屏得大,虽然我有光栅尺了,但是仍然希望你这个弄的漂漂亮亮的,造福大家
不过性能要好,价格又要低。。。。因为如果跟光栅尺差不多价格,那就没有性价比了

楼主:
厄。。。 还是先用2004吧。。。 弄出来再说了。。。

网友G:
超级顶,原来你这段时间做这个了,哈哈

楼主(2011-01-30):
继续更新 最终版电路
厄 出门修车去
晚上回来上图
PCB尺寸 60MM X 60MM;
双面

楼主:
还是使用的的2004液晶屏
同时理论上应该兼容1604(没测试); 区别就是一个文字一行20个字符 另外一个是16个字符一行
一共五个按键 分别为 X0 Y0 Z0 in/mm切换 车床铣床模式切换(车床铣床切换状态会自动记录,下次开机为上次设置状态)。

楼主:
铣床模式 支持 X Y Z 三轴不插卡尺的轴 输入会被替代为 一个 "<-" 箭头

楼主:
车床模式
分为X Y 和菊花(*)轴(我不知道应该起什么名字,就是小托板上的那个小托板可以使用这个轴);
切换到车床模式后,Y轴向的进给会成倍,自动吧卡尺读出的数据x2。这样就是所见即所得,走多少就车掉多少。

楼主:
英寸显示状态
车床和铣床都是三个轴同时切换 in 或者 mm 显示。

楼主:
主电路板喽,其实雕刻机就可以自己雕刻出来的。

上面三颗主要的ic分别为 AVR M8, LVC245 和HCT245。

LVC245的功能是切换卡尺到快速显示模式和清零。

HCT245的功能是将卡尺输出的电平转换为单片机可以识别的电平。

我做的这般相对于之前几位大侠的转换部分自认为简单了许多hoho....

楼主:
这是用Proteus中Ares做的自恋电路板设计。。。因为本人不是电子专业。这些东西都是现学现用。。难免有点儿自恋 哈哈。

楼主:
最终样子的3d模拟图。
现在就差实际上床测试稳定和干扰了。
估计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
不过测试的时候发现卡尺如果安装到机床上的话最好是和机床床身绝缘。
保护不保护是无所谓的。

另外还有三轴的输入用的是 PH2.0的插接件。

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接头连接线很容易就被折断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案?

希望在出去打样之前最终能确定了这个插接件用什么样的方式最好。

网友:
加紧时间研究。
我马上要买铣床了。刚好用得上啊。
期待中

网友:
哎,30太不够意思了,这么久才发我链接!好贴!要强顶!

楼主:
pcb打样回来了。。。

准备测试。。
下面有三个小部件,那三个东西是焊接到卡尺板子上然后引出RJ11接头用的 这样连接起来比较方便

pcb打样

pcb打样

楼主:
继续

为了切割pcb方便。。临时做了一个小台锯 hoho

楼主:
这就是那线路板上的小片儿。 焊接的时候稍微麻烦点儿,不过找到诀窍就好了。

这样的板子可以不破坏外壳来引出线

楼主:
不知为何每次只能传一张图?

楼主:
装上外壳

楼主:
不用破坏卡尺外壳。但是得先这么焊板子。然后再焊上rj11接头。

楼主:
焊接好RJ11头

楼主:
焊接好的正面

楼主:
全家福(不含LCD)

网友:
老没逛5imx了,刚发现你居然已经办成如此大事了 ,实为坛中众多兄弟之大幸矣 ,争取早日量产!
  握手!  祝贺!

楼主:
呵呵 是啊 现在谈卡尺的价格呢。。 争取能谈下来 这样就简单的多了!!

平民数显!

网友:
30 从零开始,一步一步走起来,真是佩服啊

网友(2011-03-28):
最近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网友:
顶一下楼主,快出套件啊!

楼主:
套件已经找了几个朋友在测试。。我想看看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然后再说 呵呵 第一次做这样的东西 得小心啊。。 到时候做出来找骂可不好。。

网友:
新产品 需要不断的改进 才能达到完美 --  ,祝贺 一下30,

网友(2011-06-02):
厉害!没想到我认识这么牛的一位朋友

网友(2011-11-10):
数显卡尺 三轴显示表头 有套件卖吗?

网友(2012-08-08):
顶多一个脚印

网友:
高手
我对电路一点不懂
最好出成品

网友(2012-11-11):
好友‘老顽童0910’ 正在忙活着制作‘小火车’,为此需要自制许多‘奇形怪状’的零件,于是老先生他又一次准备对他的床子进行改造,加装数显尺,为方便使用特此前来寻找30的 ‘DRO’,呵呵,但愿大家都能成功!

网友(2019-02-25):
好贴感谢分享,现在是菜鸟加不了多少分,心意吧

网友(2023-04-25):
引用 楼主:
套件搞定, 移步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7219&highlight=%2Bthirty

朋友,链接失效了,还有这个套件么?

楼主:
朋友, 这都10年前的帖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朋友, 这都10年前的帖子了

最近搞到一批便宜的卡尺,想利用起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