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叫个不停,难道要热机?

楼主(2009-11-21):
天气冷了。最近发现机机通电后哪怕开着控,电调也会不停的嘀嘀嘀的叫。开始以为
电池
电压报警,拿来万用表测好的。后来发现貌似电调这玩意好像要热机。插着电不理它,叫那么一会儿就正常初始化了。这算是什么毛病啊。补充一句,控、接收、电调、
电机
都是KDS的。

网友:
不会是接收机要加温吧?

网友A:
饿,我的飞机插上电,前10秒遥控能控制的,时间一长,飞机就不动了,滴,一秒,滴,一秒那么循环的叫,遥控器控制飞机,飞机无反应,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A:
好像是我的无刷电机在叫。。晕

网友B:
楼主的使用不太正确,建议按照调机指南最后一页设置一下油门行程学习。

楼主:
第一次就设置了油门行程啦。天还没冷之前没有问题的。现在天冷了,就叫了。难道行程参数会掉?

网友C:
我的450C这几天也出现这样的问题哦

网友D:
最近北方天气逐渐变冷,在飞GL450C时,发现通电后,电机响个不停,可拿到屋里暖和一会,再次通电嘀几下就OK了??我问了还几个飞GL450C的模友都有类似的问题,难道GL厂家生产产品因为在南方,没有想到北方会天冷的问题??请相关人员解决一下啦!!还有GL原厂电池,没飞几个起落,出现充满电后,放置一天,在拿出来飞,就明显显出没有电的感觉,动力不足,飞机只能原地旋转螺旋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