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1野马的动力改装尝试

楼主(2009-11-22):
天冷理电放电效果变差,野马的4叶大桨像真度很高,可是总感觉飞行速度较低。于是另一架换了2叶桨。

网友A:
LZ两叶桨用的多大的桨?
我昨天也首飞了这架飞机,也有改两叶桨的想法,有个模友说得好:在家摆着看,四叶桨好;出来飞,两叶桨好!

网友B:
野马好飞不咯

网友C:
漂亮机机,就是吃电池太.....
.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5861cb87-d6fe-11de-82d3-0014221b798a/
预览:

网友D:
可以考虑4000mah的电池。重量应该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可以用玩车的那种2S 4500MAH电池串联。重量大约500g。电调(我猜)用好盈的GUARD系列可能会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