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以下大家推荐一下不高于2000的450机型?

楼主(2009-11-22):
犹豫了很久,准备先学
模拟器
,再直接450,现在看了网上很多乱七八糟的450,贵的买不起,一般的又嫌差,看到了下面几种,不知道怎么样,大侠帮忙: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ba8ccdcf4e87ad8769606ccfb1dcada.htm?cm_cat=0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db1-7aef96e315d1ffd132f3cf34c134c630.htm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a2ed2cf6d57bef31768cb9ce7f253e2b.htm
又怕不可靠,不知道从何下手!
谢谢大家!

网友A:
看配置 应该是第3套比较过得去
第2套的遥控不错 不过还是最好自己买配件装比较好

网友B:
还是自己配吧!二千少点

网友C:
路过,帮不上忙,帮顶

网友D:
想玩450最少还要准备500元的维修费用,不然别上了。小心买得起,玩不起。

网友E:
新手没人带就是自己摸索,多花钱多花时间是正常的

网友F:
我对辉胜的舵机没好感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了,自己配的话可否给我推荐一套配置,还有一个可靠的店家?

楼主:
求助,顶一下~

网友G:
自己配吧 我看450 基本配置 是飞越机身+GY401+262HB+933斜盘+好盈40A+XXD2218 控么 KDS 2.4 价格没算过 2000左右吧 呵呵 我以前用的HB730 陀螺仪 + 262HB 中立点好难调啊 控建议换6EX 这样价格可能会再上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