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风今天全部安装完毕!【更新视频,首飞失败,现场手术上天成功,最后很惨】

楼主(2009-11-22):
漂亮

不多说了

就是漂亮

网友:
  多少米啊

网友:
哇哦~~真漂亮哦~飞上天会刮台风吧~~~

网友:
动力不太够

第一次动力不足,升舵拉太急,失速造成的

楼主:
飞机猛的左晃和右晃 汗了

网友:
可惜了!涵道机真的不好飞呀!

网友A:
和我的一次飞行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同样的体育场塑胶跑道,连颜色都一样,我飞赛博的T-45,那跑道的摩擦力让飞机很难离地,你第一次起飞的样子和我那次一样,我是全油门勉强离地了速度不够,摔下来了。然后现场修补了副翼,再次勉强离地,飞行中就莫名其妙的左摇右晃,从没有过的情况,于是就只有迫降了。停稳后检查飞机,轮子都被磨起毛了,机翼蹭到跑道的地方也都像被搓掉一样。

从此再不到体育场飞,或者说再不到有塑胶跑道的地方飞。

网友:
老老实实飞好40练习机或塞斯纳在玩涵道,想炸都困难。

网友:
原因很简单,那跑道是增加摩擦力的,而我们,滑跑起飞时最怕这个了。

网友:
最好不要到塑胶跑道飞

网友:
左右摇摆也没看到 装楼也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次飞行经历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同样的体育场塑胶跑道,连颜色都一样,我飞赛博的T-45,那跑道的摩擦力让飞机很难离地,你第一次起飞的样子和我那次一样,我是全油门勉强离地了速度不够,摔下来了。然后 ...

我也是第一次体育场飞
下来后检查原因
拉杆到最大发现连杆和机翼已经摩擦
怀疑这里的问题
还有可能是我把连杆链接在舵角最下面那个孔导致舵面很大
速度不够拉杆到底失速

楼主:
不过这飞机飞起来真是漂亮啊

网友:
好飞机啊,慰问一下

网友:
此機比較重,動力有點不足!

网友:
lz用的若挤压?

网友:
这款台风如果是用的KV4800的电机来飞很好飞,速度也比较快,本地模友还小改了一下,在喷气口加装了一片导风片,可以增加升力达到超高仰角慢速度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