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天气冷了,电池放电能力是否变小了?

楼主(2009-11-22):
今天上午飞了2块电,悬停只有5分钟,下来电池3.66V,气温约5度,低温下锂聚的放电能力是否减弱了?最近发现手机充电也要频繁些呢。

网友:
是要变弱的。我一块旧电池,满电的时候,飞几十秒电调就保护了,再飞,电池发热后反而可以把电飞完。

网友:
没有这么明显吧,我有9块电池,没发现过这种现象!

楼主:
下午又去飞了2块电,累计悬停只有11分钟,下来电压10.45和10.62(花牌20C、25C 2200各一块),测试悬停电流11A。难道电池不行了,累计不超过15个循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上午飞了2块电,悬停只有5分钟,下来电池3.66V,气温约5度,低温下锂聚的放电能力是否减弱了?最近发现手机充电也要频繁些呢。

应该不会吧, 我住NY, 全年我都照飞的, 我共11个电池, 有时冷到必需载着厚厚
的手套, 我也载着手套照飞, 零下十几度和大风我也照飞的, 也是没发现过这种
现象.

有可能你飞之前电池已经太冷了, 飞之前要注意电池保温, 我都是用一个腰袋
装电池, 把电池紧贴身上保温, 再穿上大衣盖着腰袋, 电池一拿出就尽快装上
并立即起飞, 别让电池低于零度, (听说零度以下会大大减弱影响lipo电池放电).

我的电池是11.1v,  2500mah, 30C, 450飞航线11分10秒, (我能八面停, 但不懂
倒飞3d), 下来是3.65-3.70v, 夏天没发觉能飞更久一点.

网友:
所有的锂电池都要受到温度的影响

网友:
前几天做过个实验.,  单体电芯,在常温:3度的时候, 内阻为:2.8豪欧.  测试中,用电吹风给电芯加热,  内阻值从2.8开始慢慢往下降..  最后降到":1.9豪欧. 所以,可以看出, 夏天和冬天的电池. 放电能力有明显的区别.
冬季使用,确实需要做好保温.

网友:
这点我作证,的确有变化。前几天家里室内温度2.5度,飞机明显无力,一加油4合一就亮红灯,掉高度。放到床上用电热毯焐热了就恢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