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7 版本问题

楼主(2009-11-22):
刚刚在网上拍了个DX7, 买完发现两个问题,请教一下大家,非常感谢!

1,商家在标题上注明 Airplane version, 但描述里又写了 airplane/helicopter 。 到底什么意思,这个控还分版本嘛?我主要是用来飞直机的,能不能改成Heli version?

2,有些DX7都写了DSM2,我买这个没写,是不是DX7只有DSM2?

网友:
1.没软件版本区别。可能的区别是里面的油门弹片带不带齿,应该可以换。
2.都是DSM2的

网友:
是有版本区别的, DX7 有分Heli版和Air版, 虽然Heli版和Air版都可以飞直机和固定翼, 但是最好不要买错版本

楼主:
唉,我最近是中邪了, 先买个6EX,买完才觉得不好,今晚又发疯不睡觉,不看清楚介绍就买了。 忘了说这个DX7是MODE1的,我看大家都说直机MODE2比较好,我刚才也跟卖家说了,希望他给我换个直机的MODE2。

网友:
m1和m2的差别很大 还是先想好的在怎,不然改手是很麻烦的。

网友A:
呵呵,2个版本俺都玩过,软件上差异不大,但是硬件上的差异比较明显

1.固定翼版本油门是一格格的,这个可以用送的Heli油门钢压片自己更换
2,开关位置全都不一样,这点很特别,自己的控飞惯了是无所谓,飞别人的控很容易拨错,呵呵
3,DX7目前只有DSM2

另外DX7改手需要改硬件跳线,所以买之前要确定好

楼主:
刚刚收到卖家的回信,他说可以为我调换直版Mode2 , 差点又自找麻烦,谢了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2个版本俺都玩过,软件上差异不大,但是硬件上的差异比较明显

1.固定翼版本油门是一格格的,这个可以用送的Heli油门钢压片自己更换
2,开关位置全都不一样,这点很特别,自己的控飞惯了是无所谓,飞别人的控很容易 ...

哦,对于第一条才知道,谢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