晕死 攻M5的丝 不小心给弄断了 求助

楼主(2009-11-22):
晕死 攻M5的丝 不小心把丝攻弄断了  怎么能弄出来啊 ?上面要安装直线导轨的,想把断的丝攻弄出来在攻一下
工件很大 重80公斤
用简易的电火花 其中的50瓦24欧电阻,25微法100伏无极性电容(电解不行)在那里能买到? 淘宝了搜不到 微法100伏无极性电容(电解不行)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dd04eb40-d735-11de-bc5d-0014221b798a/
预览:

楼主:
急啊  那位知道啊

网友:
这攻丝孔是盲孔的?

楼主:
50瓦24欧电阻,25微法100伏无极性电容(电解不行)在那里能买到?
急急急!!!!!!!!!!!!!!!!!!!!!!!!!!!!!!!!!

楼主:
电火花 穿孔
其中的电容用 450v 22uf 或  33uf的可以?  100V的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火花 穿孔
其中的电容用 450v 22uf 或  33uf的可以?  100V的买不到

哥们你真行,还要玩这个,标称电压越高越好,不起主要作用,只要最低不低于100V,高多少都不影响,只是越高越贵 ,容量是主要的 OK。

网友:
22U 30u 应该都可以的。电容都有误差,标25u的不一定就巧合25u的。无极性电容是个总称,CBB(聚丙烯)电容,瓷片电容,纸质电容。。。都是无极性的。建议买CBB的。其他的一个几分钱,只要一个两个店家搭理你的。CBB的贵一点,几块的样子。电阻找不到考虑买个电烙铁拆电热丝串联并联凑出来就行了

网友:
不错啊,现学现用,呵呵
顶一个,祝你早日成功

网友:
电阻可以用电炉丝来代替,用万用表测一段电炉丝阻值24欧一样就成,功率选1000W的。电容我想电解电容应该可以用,耐压选高些,不就是直流脉冲、储能吗,好像没有理由电解电容不能用的呀。

网友:
用三根钢丝!

用三根钢丝,粗细以能够正好插入丝攻的槽内为佳,然后夹住这三根钢丝慢慢拧转,就可把断入的丝攻拧出来。

网友:
多找几个风扇上的电路应该就行了!

网友:
别着急,重做吧。我第一次攻丝的时候,连断3个丝锥。。。还以为丝锥是假的呢,后来才知道孔太小,m4的丝锥在比较难攻的材料上要打3.3或3.5的孔。取出丝锥很困难的,还是重新做好了。╮(╯▽╰)╭

楼主:
谢谢 LS的各位 打算搞个简易火花穿孔试试
重新做很麻烦的  直线导轨孔距有要求的

网友:
可以用电解电容同极性串联,就是无极性的了。但是两个同容量串联后是一个电容器容量的1/2。

网友:
用3毫米铜焊条,电阻50瓦24欧3。5元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1c23b5.htm?cm_cat=0
电容:黄色穿心电容 发烧电容250V25UF 。7元,看图片这个不错。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2c1b5b.htm?cm_cat=0

楼主:
谢谢!!! 今天拍一个 收到了试试
但愿取的出丝攻 如果取不出很麻烦的上面的20个孔全部要重新搞麻烦

网友:
记得坛子上有一篇贴子介绍买套钻玻璃的金刚砂套钻头,用水磨套钻断丝攻,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也最经济,试试吧。

网友A:
3mm金刚石磨头加电磨磨,6元钱3个足够搞定

网友A:
要买空心的那种(一般叫金刚石开孔器,切玻璃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