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交流电整流后,可以供有刷电调吗

楼主(2009-11-22):
请教
如题,
变压器输出的6v交流电经过整流后,可以通过有刷电调给直流电机供电吗
我想弄个磨电火车玩玩
电池麻烦

网友:
我觉得应该可以吧,只是电源功率能跟上么?(我的话可以忽略………只是热心而已,嘿嘿)最好整流质量高点

网友:
首先你得用全波整流,如桥式整流,再有就是用大容量电容器进行滤波,还有变压器的容量够用。

楼主:
哦,谢谢楼上两位兄弟回复
看来可行

网友:
模型火车就是用220V变压整流得来的16V直流的。通在铁轨上。火车模型一般是没有比例控制的。不过注意模型用的电调,无论无刷有刷用电源供电都可能会出问题。因为电源和电池有所不同。电池就象一个非常大的大电容可以平滑电机产生的尖峰电压,从而避免很高的尖峰电压(2倍以上的电源电压)击穿电调的FET。而电源的滤波电容一般只有几千微法,电机产生的尖峰电压无法被电源过滤掉。所以有可能会击穿电调的FET。所以用电源的电调都有不同的设计(比如选择更高耐压的FET,设置外置的尖峰过滤元件或者通过某种电路释放掉尖峰电压,从而避免电调的FET被击穿。

一般电调的FET耐压多半是30V的。所以6V的电源也应该可以用。

网友:
另外如果继续使用无线控制也要小心。同样接收机也是针对电池供电设计的。在电源供电时也可能会出现失控。你试试就知道了。

楼主:
shouldbe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