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上去飞一段时间就抖舵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9-11-22):
飞机飞上去飞一段时间就抖舵是怎么回事啊,以前飞的时候就没有过这种情况,最近炸啦我两架飞机啦郁闷的很哪,那为高手帮帮忙咯

网友A:
信号不行吧 干扰了

网友B:
呵呵你什么都不说清楚,让人家怎么帮你

楼主:
应该不是把

楼主:
很近的距离也抖啊
有时候不抖

网友C(2010-04-15):
和偶的一样,呵呵,估计是接收机的关系

网友D:
我也遇到过,不知道和你说的情况一不一样
连飞连炸,一下子打回到菜鸟水平。
最后找到原因,是XXD的电调干扰了接收机的工作,使得遥控距离大大缩短。不开电机拉距离一点事都没有。
现在换了兴X华的电调,又没有事了

网友E:
 接触不良?

网友F:
有危险啊,在远处抖几下就有可能回不来罗。

网友G:
换个舵机试试 我的KT板机 有时候舵自己会动 开始以为有干扰 因为我用的是72M 以为被干扰了,换了接收也不行 又换晶体还不行。 难道是我的遥控有问题? 于是拿当地一起飞的DSX7和接收装到我的上面 发现也是一样 舵机有时自己会动。最后大家一致认为舵机有问题

网友C:
我觉得LZ的问题和我的差不多,我换过舵机和接收机好点,但有时还会抖,估计和8楼的是差不多情况,但是我的是好盈的,难道也会有干扰,但我感觉接收机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