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 + 9257的问题

楼主(2009-11-22):
买来的二手450上装的 GY401 + S9257

第一次打开遥控器,不会响,切换到飞行状态后9257就会吱吱响。

同时调试时发现,用很快的频率转换舵机方向,尾舵可以回到中立点,以较慢频率摇动遥控器上的

转向杆就无法完全回到中立点。

是不是S9257  舵机出了问题啊?

网友A:
锁尾模式下舵机是不回中的 尾舵机位置是不固定的 尾舵机是受陀螺仪控制的 也就是说尾左移 陀螺仪就发向右的修正 反之亦然 只有非锁尾下尾舵机才回中哦

网友:
天啦,,二手的 450 机身,,应该便宜得很喔。。。GY401+S9257可真委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锁尾模式下舵机是不回中的 尾舵机位置是不固定的 尾舵机是受陀螺仪控制的 也就是说尾左移 陀螺仪就发向右的修正 反之亦然 只有非锁尾下尾舵机才回中哦

谢谢回答。学习了。
那么请问怎么调整为非锁尾的模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