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此次炸鸡图片,大家注意今年7月份以后购买的亚托500电调问题!!!!!

楼主(2009-11-22):
本人想换电调飞亚托500ESP,现在电机是AKE 500R 1700KV的,现在使用亚托原装60A电调,3D老是会无动力炸机,电调过热保护!!!!

现在考虑好盈 Pentium-80A 无刷电调  ,

铂金电调不生产了,买不到!!!!!

大家觉得这个电调如何???

或者还有其他的推荐吗???

XXD和ZTW的就不要推荐了,蝎子的我买不起!!!

呵呵!!!

请使用此款电调,并且是在今天7月份以后购买的朋友,都试试3D模式,是否有电调过热保护,切断动力的现象!!!!我大概是3D模式一分钟后开始出现这情况
本人配置亚托DS510,GP750+DS620,原装电机电调!!!!

有兴趣的朋友检查看看,这个情况应该不止我一个人有!!!!

网友:
ZTW 不错!我用ZTW

网友:
我在用好赢的柏金。

网友:
弱弱的说一句,其实XXD75A,拿来飞3D还是不错的呢

网友A:
楼主,你试试把BEC单独外置出来,亚托的电调内置的是线性BEC,加上现在的舵机耗电量都很大,所以会导致这款发热量超大,电调会经常过热保护,你外接一个BEC单独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试试把BEC单独外置出来,亚托的电调内置的是线性BEC,加上现在的舵机耗电量都很大,所以会导致这款发热量超大,电调会经常过热保护,你外接一个BEC单独供电,就可以了。
谢谢你的建议,我有这个想法!不过买亚托的产品需要碰运气的,我运气不好!也就是亚托说的RP不好!不高兴弄了,买一个算了!现在亚托的产品能不用,尽量不要用!因为这个电调的原因,已经炸掉我三百大洋以上了!而且每次都很郁闷!

网友:
ZTW电调不错,感觉很有力道,内置ubec是4A的输出,还是5.5v,基本连降压线都不用上的。
好盈的铂金版原来爆过电容的,后来就不知怎样了,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吧。

网友:
你那里多少度,我这里零下16度,由于温度太低,电调罢工了

楼主:
我这里大概10度以上

网友:
我用过ZTW   60A 在450上 还可以 稳定 温度低
XXD 的买了70A 125A  3120 电机 用在500上现在还没有时间用
用了就报告。

网友:
听说铂金要出新版,要不等等.
至于担心铂金烧设备,加个BEC就放心多了.

网友:
原厂电机电调没问题啊,

楼主:
回复楼上:我普通飞行没有问题的,就是开了3D之后,一分钟左右,无动力炸机,两次都是这样!但是炸机后捡飞机时,舵机都是工作的!
我先排除电池问题,之后换了电机,现在只剩下电调没有换了!所以现在换了电调,有空再去试试就知道了!
本人的亚托500,炸机一共4次,一次是因为GP750的问题,莫名其妙的自悬!两次是因为无动力炸机!一次因为个人原因,舵机反向设置错误!

网友:
上好盈白金版啦

网友B:
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一直都用原厂的配件飞,当时也有人飞暴力的3D,没出现过这种现象,
另外朋友飞700也都是用原厂的GP750,一样飞得好好的

网友:
能用不一定代表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和我身边的朋友一直都用原厂的配件飞,当时也有人飞暴力的3D,没出现过这种现象,另外朋友飞700也都是用原厂的GP750,一样飞得好好的
不过,我副厂件用的比较多!我现在:尾管、主轴、横轴、主桨、尾桨、电池都是副厂的!还有,个人经验评价这个事情:亚托产品合格率比较低,最近出货的飞机质量更低!最近买亚托飞机的朋友应该都有感觉,跟以前比差很多!也就像群里某位朋友笑话说:你运气不好,买亚托的电子产品需要碰运气的!运气好,它的电子设备可以无敌!

网友(2010-04-27):
我也是3D的时候断电了。。。  害的我原厂碳桨挂了。。

网友:
电机主齿和大齿轮过紧,前传动齿安装过紧,旋翼头各个部位不灵活都会导致电调过热保护,我的60A飞到现在没有过问题

网友:
电调放外面!!!冰封再说功率很大!!所以必然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