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公主首航全记录。。。

楼主(2009-11-22):
装了1周后今天终于准备首航,由于之前有很大的玩船失败经历,故这次的首航做了一个安全的计划

首先,准备用50%的油门小跑一下,然后捞上来看功率情况,如果电流在40A左右,就可以全油门拉一下了

桨的话手上只有2个金属桨,一个是436的3页桨,一个是535的2页桨,准备先试3页的。

全部装好后下水,很奇怪,船跑不起来,别说推50%油门了,我瞬间几次推全油门,船就是不跑起来,超级极度郁闷。。。

捞上来后换了535的2页桨,NND还是跑不起来,只不过比3页桨稍微好点,看来桨搭配的严重有问题。。。

这时非洲鸡递给我一个435的2页桨,让我试试,按前面2个桨的情况,应该是带不动(为啥带不动有待研究)

现在的435比前2个要小,那就试试。。。

下水后油门推到50%船就跑开了,速度明显上来,由于还不知道电流情况,就转了几个圈子回来了,迫不及待的看一下功率计。。。

哇,50%才18A,这下放心了,立马下水全油门拉了,就见水花四溅,小公主屁股后面冲起一柱漂亮的水柱,而小公主像

一批白色的野马,往前直冲,激动啊,要知道这是我近2个月来第一次把船能开成这样子,呵呵。。。

激动归激动,头脑还是冷静的,全油门也是小跑了一下,就捞上来看电流,这次最高是65A,我彻底放心。。。

接下来就是装上GPS看看速度到底有多少了。。。

放开了跑了2,3分钟,感觉差不多极速了吧,捞上来看速度了。。。

没拍到正面,液晶屏也比较小,我又是用的长焦,人退的好远才拍到。。。

最快时速64.1km/h,我的小公主加电池一共2.67kg,能跑到这个速度也心满意足了,呵呵。。。

我的公主和我的控。。。

漂亮的小公主。。。

最后总结一下:

虽然我的小公主首航跑起来了,也没烧电机,电调,机械的东西也没坏,总体跑的还是蛮轻松的

但船本身还是有点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船不够稳,尤其是在高速的时候,跑到稍微有水浪的地方,船就

抖,有几次还险些翻掉,船的重心高,不知道加2把水刀是否会有用?

另外我想总结的一点就是有关电机电调的动力搭配问题

我这条小公主的动力搭配全是凭对直升机动力搭配的经验来配的,用的电机电调也都是直升机用的

在这几个月玩船的时间里我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船用电调要那么大,如果说船跑起来的电流比飞机大的话

那么我觉得也不会大太多,我以前飞自己的600级电直升机(相当于50级油机),加电池重达4kg左右,那么

一个庞然大物可以在空中做各种漂亮的3D花式飞行,而搭配的电调只有75A,我曾经用Eagle Tree做过实时功率

监控,曲线图如下:

瞬间也只到达110A,平均在70A左右

所以,以这个经验,我觉得船的电流也应该在100A以内,超过100A的应该只是在瞬间,而这次我的动力搭配就是

按600级电直动力来搭配,一个4kg,一个2kg,一个在天上飞,一个在水中跑,如果说船的耗电流大的话,那么

这个重量的翻倍应该差不多扯平了吧。。。

另外,和玩飞机一样,如果飞机有些地方没调好,飞行电流会大大增加,这个道理船也一样,为什么你的船电流超大

不妨检查一下船本身的问题,按我这2个月的经验,似乎轴系的传动问题最能导致电流的急剧上升吧。。。

最后,心情很愉快的结束这次小公主的首航,我这个动力配置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再回顾一下:

电调: Maxpro 80A UBEC 3A Max, 5v/6v switchable
电机: Align 600XL KV1650 70A/85A Max,马达外径:43.3mm,轴径:5mm
电池: 6S2P 4800mAh Lipo
高清录像下 载: http://www.tomye.com/common/bbs/tom/Princess091122.wmv

网友:
第一个来顶tomye哥,好野,睇完哥跑自己都想倒要怎样装了

网友:
跑的挺好的啊~没看见要翻

网友A:
区别就在于飞机在空中需要克服的主要是前进方向的空气阻力。爬升时(特别是垂直爬升)还要克服部分或者全部重力。而船要克服的是水的阻力。空气密度0.029.水是1。相差30倍。所以船要的电流会大很多。

网友:
作为第一次装船来的人来说真的做得不错

是我看过的跑得最好的一条小公主游艇,船跑得很舒服,重心刚刚好,直线很稳定,只要加把水刀,转向就更加稳定了~~~~

网友:
很好,学习。。我的小公主已经变成长期项目了,到现在都没做完。。。

网友:
哈哈~好漂亮的公主电船啊!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软轴是机械功损耗的一个重大原因,尤其是高速,很多损耗都在软轴上,这也是电流比较大的原因之一。。
不错,非常感谢这些参数,我对我的船信心倍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软轴是机械功损耗的一个重大原因,尤其是高速,很多损耗都在软轴上,这也是电流比较大的原因之一。。
不错,非常感谢这些参数,我对我的船信心倍增。

按你所说不是要装硬轴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按你所说不是要装硬轴才行??

硬轴对装配的要求比较高。装不好损耗比软轴还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区别就在于飞机在空中需要克服的主要是前进方向的空气阻力。爬升时(特别是垂直爬升)还要克服部分或者全部重力。而船要克服的是水的阻力。空气密度0.029.水是1。相差30倍。所以船要的电流会大很多。

这个很难计算的精确,直升机飞F3D的时候,动力和重量比要达到2:1,也就是说4kg重的飞机,做3D的话要有8kg的拉力才行。。。

网友:
祝贺TOM兄的电动小公主首航成功!
能把“小公主”跑成了O艇摸样,并在转弯时精确控制转速和舵量,确保“小公主”优美的姿态,到底是飞电直的,赞一个!
“小公主”的重心很高,非常容易起滑和摇摆,有利有弊,只要严格做好防沉措施,并不推荐装水刀之类的模型装备,还是现在的摸样象真实的“公主号”,望继续用你电直的精准来保持“公主”的优雅吧!

网友:
偶见过的跑的最快的小公主了~哈哈~

赞一个

网友:
漂亮的小公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硬轴对装配的要求比较高。装不好损耗比软轴还厉害。

是的。轴线对中要求比较高。。。

网友:
看了楼主这个帖子,买了一个楼主的功率分析器,不错,价平。

网友:
总算让我开到了TOMYE的船了,试下来感觉就是......爽 尤其高速转弯的姿势非常漂亮
不过小公主的重心确实高,尤其在告诉横切浪时船体跳起左右摇摆很厉害,这时就要及时收油门降速,否则容易倾覆,这个船一定要用6S的电池,3S试了一下比玩具快艇还要慢

网友:
公主太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