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sport换了三个舵机,我重新调哪些呢?

楼主(2009-11-22):
新人,由于坏过两台亚拓原装
舵机
,所以将前面的三个全换成了5065。
请问,换了这三个东东,要做哪些调整?应遵循什么流程?谢谢!

网友A:
我的坏了什么都没动!换上直接用!现在一切OK

网友B:
油门中点需要调试一下。保证十字盘水平,日子框里的那辆个摇臂水平,还有下面的那个也要水平 舵机臂位置与说明书上的一致。还要确ren一下舵机上下行程,十字盘最低和最高,是否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