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油车的发动机

楼主(2009-11-22):
油动
发动机
的工作温度是多少?极限是多少?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真不知道!!!

网友B:
一般不超过120度。极限不知道,但最好不要超过140

楼主:
不会吧,我今天跑了半箱油,200多度

网友C:
120-150正常,再高了就是有问题了。或者是油针没有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