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锂电刚用完后可以立即充电吗

楼主(2009-11-23):
刚用完就充电,对
电池
有损坏吗?
刚充完,立即就用,是否有损坏?
外场飞行,循环使用,不知道对电池有多大的损坏。

网友A:
只要电池不热就没问题

网友B:
电池热,不要充,凉了再冲。

楼主:
多热算热啊
飞下来温度大概比体温高一点,预计40度左右。
另外,充电过程好像不产生热量,就是放电会热。

网友C:
40度 好像有点高吧 我一般都是凉的基本跟室温差不多在充的
lz要是着急的话 也可以充 只是电池寿命会简短一些 看lz 有没有米了 坏了买新的

网友D:
一般来说,在试验室里,充电之前,需要待放电后等10来分钟。
用手感觉就是不发热就可以了。

楼主:
好吧,就等等,不缺这10分钟

网友E:
我是用过就充,没事的。

网友F:
只要温度不太高就没有事

网友G:
最好不要这样,动力电放完电多少有点温度,一般至少等它到室温吧,连B6充放电都设置间隔的.

网友H:
温度是使用锂电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人活动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