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VC挤出机制作机翼型材如何?

楼主(2009-11-23):
用PVC挤出机制作机翼型材如何?

像塑料型材那么方便

PVC挤出机的工艺流程简介
       通过混料系统将管材所需各种原料经热混、冷混等步骤均匀混合后,吹入干料仓中待用。
       罗茨风机将料吸入主机下料斗,通过各种不同的加料方式,如KMD-60螺杆采用计量加料,KMD-114采用重力加料等送入挤出机,物料在挤出机中通过螺杆的剪切和外热的作用,平均塑化后进入挤出机机头,物料在机头中被赋予一定的行状,并进一步塑化后离开挤出机。
  管材定型可采用内压和真空定径两种方法。
真空定径法。在机头初步成型后的管材首先进入喷淋定径箱,管材经过定径套,通过在管材外壁喷淋定径箱内抽真空,使管材受内压而紧贴定径套套内壁,同时管材在喷淋水的作用下冷却成型。
       在喷定径箱内完全冷却的管材在牵引机的作用下匀速前进,在计量装置的控制下,行星锯可切割预定长度的管材,最后经过扩口工序,就完成了管材的生产。

网友:
这个应该跟注塑方面相关吧,只知道市面上的泡沫飞机基本都是这样做来的,需要大型的CNC做套金属的模具,搞这东西价格不菲

网友A:
不太现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现实.

为什么?
技术?成本?销路?

网友(2010-01-12):
估计成本应在二三十万以上

网友:
看到这价钱,集体不出声了。。。。

楼主:
好吧!
俺来做这个项目吧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的 主要是资金

网友(2010-03-27):
金属的模具太贵。特别是机翼尺寸比较大,更贵

网友:
开一对450直机的钢模就要好几大千了

楼主:
那就采取KT板后处理工艺吧

楼主:
向往一块板材进去
另一端出来漂亮的机翼

网友:
没那么大量,自己用的话也太奢侈了

网友:
另外这个虽然强度不错,但是重量很大,因为挤出的壁厚不能做太薄,厚了肯定重。

网友:
DIY 玩玩 可以,如果要当生意做,PVC 并不是最适合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