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solo pro的版本

楼主(2009-11-23):
转载
根据台湾资深用家称, 原来SOLO PRO已经出了一个修订版, 修订了电路板及起落架的设计, 目的是补偿起飞那一刻轻微左倾的毛病, 所以购买时要注意, 不然就可能会买到未经改良的旧版旧货。

该用家的详细描述如下 :
SOLO PRO1/PRO2已经有经过1次的小改款了,改良重点在于一起飞那一刹那,新版的混控电路板有一个电流回路设计会让左边伺服机上升做动(机子会往右倾)、及右边伺服机下降做动(机子会往前),然后2秒后又会缓慢的回复原来的定位。此设计目的是要补偿单旋翼机子一起飞时惯性作用让机子往左飘的缺 陷。
第二个改良在于第二版的左边脚架有两个高起的凸点,作用也是让机子在起飞前处于左高右低的状态而稍微弥补起飞往左飘的特性。

网友:
好消息

价格可能差很多

网友:
看来我的就是新版,不过这两个设计都没大作用,起飞时必需手动右拉,并果断的推高,摆脱地面效应

pro最大的问题还是飞行中飞机是严重倾斜的状态,单桨机的无奈。。

网友:
看你们视频和图片时候都发现倾斜这个问题很严重!

网友:
单桨机不可能不倾侧的,跟双桨机是两个概念

网友:
倾斜问题其实可是在主轴座上修改

飞行视频中的倾斜问题很严重,我觉得主轴座设计时反倾斜2度就好了。
这样在起飞后机身就是很大程度的休整为垂直的状态了!

网友(2009-12-29):
不侧倾还怎么飞?

网友:
侧倾感觉也是很正常的,4通道都这样啊

楼主:
第三个改良,在於主架接尾干位置升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