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固朗450SV是怎么啦?

楼主(2009-11-23):
我新收了架二手固朗450SV,新手嘛,没敢怎么飞,就是试着玩玩,不飞起来。。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发现问题了,遥控油门打到最低,飞机插电,程序正常初始化,这时候大概10秒钟左右,遥控可以控制的,然后时间一长,飞机就不动了,滴,一秒,滴,一秒那么循环的叫,
遥控器
控制飞机,飞机无反应,这是什么情况啊?
拔电再插,还是如此,只是这10秒的能控制时间越来越短了。。。郁闷

网友A:
电池没电了吧?

楼主:
有点的呀。。。现在发现这个声音就是没信号的声音,因为我遥控不开,直接插飞机电源也是这个原因,晕,那是怎么回事?一会儿能连接了,过一会儿就不行了?》

网友B:
1.油门摇杆没到底就开机 ; 2.掉频了,需要重新对频。拍个视频发上来,看看你的开机程序是否正确。

网友C:
2.掉频了,需要重新对频。

楼主:
谢谢,真是掉频啊。。我重新对了下,好了,过了一会儿又不行了,频对上后接收器的灯也不是常亮的,是闪的,附近难道有这么大的干扰源??寝室里面无线都被我关了呀。。。

楼主:
灯闪烁的时候飞机是叽里呱啦的。。。但油门没有乱跳,看来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