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玩船,买了一个这个东东

楼主(2009-11-23):
功率分析器,直机上面也可以用,活活。

网友A:
这个分析仪都有些什么功能?T插、100A有点悬

网友:
哪里买的?多少钱?
有啥功能呢?

网友:
有啥作用 解释解释

网友:
我见过tomye兄有一个,不过唔知边度有得卖?

网友:
产品简介WM-100A是一款微型多功能功率计。体积小巧、重量轻,可以直接安装在R/C模型上实时测量电流、电压、功率,而且具备电池电量报警功能。在整个监测过程中能够记录下最大电流、最大功率和最低电压值。通过这个产品,用户可以很容易的了解自己航模动力系统的工作情况。

工作电压范围:5.6V-30V
电流测量范围:0.1A-100A
电流检测分辨率:0.1A
报警电压设置范围:5.6V-25V
报警电压设置步进:0.1V
尺寸:75*30*10mm
重量:20g

网友:
淘宝98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分析仪都有些什么功能?T插、100A有点悬

T插承受100A没什么问题,eagletree 100A也是用的T插。
下面这个是tomye飞trex600的电流曲线,用的是T插,和eagletree接。

网友:
分析器~~~~100A~~有必要测的快船都在100A以上~

去买个ETTI吧。。

楼主:
买ETTI还不如自己做一个,200A的霍尔电流传感器样片价50元不到就能拿到,像这种100A的传感器样片价38元就能拿到,大批量的分别是37元、26元,然后用M8单片机做就行了,ETTI价格太高。

网友:
这个电流曲线是分析仪存储的吗?能存储多长时间的?

楼主:
看样子应该不支持电流曲线,修改程序,加一个COM口应该可以。

网友:
做好防水..

网友:
不错不错

不错不错,,,国产老鹰树

网友:
最最关键的是logger存储功能偏偏木有,快快加上去,若再加入温度、转速、GPS..... 我就可以抛弃我的 Eagle Tree 了。

网友:
淘宝搜不到
麻烦给个链接

网友B: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25/n-g,xgtmfsv4yy----------------40--commend-0-all-25.htm?ssid=e-s5&at_topsearch=1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earch1.taobao.com/browse/25/n-g,xgtmfsv4yy----------------40--commend-0-all-25.htm?ssid=e-s5&at_topsearch=1

对不起,您浏览的网页可能已被删除、重命名或暂时不可用。

您可以: